这种全轮廓刀片如何使用?

楼主(2009-03-30):
请问数控车床上这种全轮廓刀片如何使用,我的疑问是如何刀具装斜了,那后果不是要撞刀,我们一般装刀是很难保证一点不装斜的呀?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啊。

网友:
看你的图片感觉像螺纹刀啊?

网友:
这把就是带修光刃的螺纹刀,什么时候搞出个全轮廓这么复杂的名词啊?

3# angelist

楼主:
这把就是带修光刃的螺纹刀,什么时候搞出个全轮廓这么复杂的名词啊?

 3# angelist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个螺纹刀片,我的疑问是如果刀具装斜了,按图所示好象是容易撞刀的哦,因为图所示好象是牙形全部吃刀没间隙的呀!

网友:
装刀同普通螺纹是一样的,刀杆不要倾斜就可以了。带修光刃的螺纹刀,光外径时留3至7道余量给螺纹刀修整。发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