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径80mm以上的满装滚子轴承主要应用在哪里

楼主(2009-03-30):
内径80mm以上的满装滚子轴承主要应用在哪里?
除了港口的一些机器设备还有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煤矿行业里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煤矿行业里有用的!
123281123282123283
引用 网友B:

都用在什么机器上呢   很不清楚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煤矿机械中传送和运输时专用的大型机械设备都有应用!
例如像:采矿机,输送机,井巷掘进设备,井下辅助运输、矿井绞车,通风及除尘设备,煤炭洗选设备,起重机,专用车辆设备等等。
煤矿机械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主要表现为:
1、工作环境恶劣,设备时刻处于粉尘、水汽以及有害气体的包围之中;
2、工况条件苛刻,大多数机械设备是在高速、重载、振动、冲击、摩擦和介质腐蚀等的工况条件下工作;
3、运行时间长,绝大部分机械设备不分昼夜,长年累月连续作业;
4.润滑条件差,由于环境恶劣,工况苛刻,加上停机时间短,这就使得机械零部件得不到良好的润滑和维护。

每年的经济损失比较大,所以要选择大口径、强度和寿命都较大的轴承去承受载荷!
综上对楼主的发问做些回答的补充!(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煤矿机械中传送和运输时专用的大型机械设备都有应用!
例如像:采矿机,输送机,井巷掘进设备,井下辅助运输、矿井绞车,通风及除尘设备,煤炭洗选设备,起重机,专用车辆设备等等。
煤矿机械的工 ...
引用 网友B:

条件2要求高速,但是满装一般的速度是很慢的,能符合要求吗?
我只知道调心在煤矿机械中应用很广。
十分感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煤矿机械中有专用的三列满装圆柱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