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软管接头尺寸1/4等于多少?怎么计算的?

楼主(2009-03-30):
液压软管接头尺寸1/4等于多少?怎么计算的?谢谢了!

网友:
参考
毫米与英寸换算表

网友:
通径与英寸

网友:
是指通径6.35而以

网友:
2分  6.35通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一寸=25.4mm,1/4寸就是25.4乘以四分之一了。

网友:
管接头1/4in.怎会是6.35mm?概念都是错的!难道就没有纠正吗?
注意是管接头的英寸制,机械手册上有具体说明的

网友:
管接头的前缀怎么没有写?不过无论如何要知道,管接头的1in.并不是25.4mm!

网友:
一寸=25.4mm,1/4寸就是25.4乘以四分之一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的

网友:
概念都不一样

网友:
1/4的管接头通径约为14吧

网友(2009-05-22):
四分之一是指的单位为寸,即1寸=25.4毫米。所以四分之一为6.35毫米

网友:
你们到底谁说的对,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2009-07-20):
不知道楼上怎么理解1in和mm的转换对应关系,似乎unf中不是25.4这个关系

网友:
有用的,谢谢啊

网友:
看不懂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
这里说的1/4主要指的是所连接的软管内径是1/4"即25.4*1/4=6.35mm

网友(2011-11-21):
楼上正解~
- w! h, f6 z/ l1/4指的是管子的通径,也就是内径~

网友:
直接转换一下嘛............

网友:
新手学习中,谢谢大家关照

网友:
一寸=25.4mm,1/4寸就是25.4乘以四分之一就是了。并且表示内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游标量一下+ m2 T3 e' |) A% f9 e

网友:
1/4是英制的.我们中国一般说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