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花键是如何搓出来的?

楼主(2009-03-30):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渐开线花键是如何搓出来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切削加工!主要包括花键轴和花键孔!
花键轴加工 主要采用滚切﹑铣削和磨削等切削加工方法﹐也可采用冷打﹑冷轧(见成形轧制)等塑性变形的加工方法。①滚切法﹕用花键滚刀在花键轴铣床(见花键加工机床)或滚齿机上按展成法(见齿轮加工)加工 滚切花键轴 )﹐这种方法生产率和精度均高﹐适用于批量生产。②铣削法﹕在万能铣床上用专门的成形铣刀直接铣出齿间轮廓﹐用分度头分齿逐齿铣削﹔若不用成形铣刀﹐也可用两把盘铣刀同时铣削一个齿的两侧花键轴 )﹐逐齿铣好后再用一把盘铣刀对底径稍作修整。铣削法的生产率和精度都较低﹐主要用在单件小批生产中加工以外径定心的花键轴和淬硬前的粗加工。③磨削法﹕用成形砂轮在花键轴磨床上磨削花键齿侧和底径﹐适用于加工淬硬的花键轴或精度要求更高的﹑特别是以内径定心的花键轴。④冷打法﹕在专门的机床上进行。冷打花键轴的工作原理见图3 冷打花键轴 。对称布置在工件圆周外侧的两个打头﹐随着工件的分度回转运动和轴向进给作恒定速比的高速旋转﹐工件每转过1齿﹐打头上的成形打轮对工件齿槽部锤击1次﹐在打轮高速﹑高能运动连续锤击下﹐工件表面产生塑性变形而成花键。冷打的精度介于铣削和磨削之间﹐效率比铣削约高5倍左右﹐冷打还可提高材料利用率。
      花键孔加工 主要有插削﹑拉削和磨削等方法。①插削法﹕用成形插刀在插床上逐齿插削﹐生产率和精度均低﹐用于单件小批生产。②拉削法﹕用花键拉刀在拉床上拉削﹐生产率和精度均高﹐应用最广泛。磨削法﹕用小直径的成形砂轮在花键孔磨床上磨削﹐用于加工直径较大﹑淬硬的或精度要求高的花键孔。

网友(2009-08-28):
楼上说的很详细,不错呵呵

网友(2011-07-19):
各位兄弟,能否提供可以加工渐开线外花键的公司?规格:W 140X5X26-8f,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激情飞扬
切削加工!主要包括花键轴和花键孔!
花键轴加工 主要采用滚切﹑铣削和磨削等切削加工方法 ...

先生文理清楚,言简意赅,经验丰富,佩服中。

网友:
渐开线花键是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