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线的算法,用PRO/E怎么画出来?

楼主(2009-03-31):
下面有展开图  用PRO/E怎么画出来 槽深3

网友:
不太会,这个东东怎么用呀?

网友:
请问用PRO/E那个版本?

网友A:
楼主是否需要这样的效果?参照我的模型树就可以了,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mrccc高人呀,今天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高人啊!今天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厉害   我可不会画

网友(2011-05-25):
折弯 ?  不会,哪位大侠可以简单的说下嘛

网友:
厉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
5#顶一个,啊哈哈哈哈

网友:
还有wrap这个命令

网友(2011-07-18):
哈哈高人,又学到一招。。。

网友:
PROE4.0就有螺旋扫描了。。直接用命令就可以了。。如果不行的话,就用程试编一根螺旋线扫描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需要这样的效果?参照我的模型树就可以了,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有安装包没,在网上下的裝不起,老是证书破解不了

网友:
不太会,折弯这功能一般也没接触过,还望高人指教

网友(2012-09-14):
记得以前用UG的时候可以用投影曲线去除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