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不用外挂怎么画齿轮

楼主(2009-03-31):
我想把参数计算出来CAD都可以直接画齿轮。PRO/E画步骤很麻烦, 有高手计算得出来吗,比如算出3点位置就可以画圆弧什么的。

楼主:
不知道 期待答案

网友:
在AutoCAD里,齿形只能计算出一系列渐开线点,然后用Spline或其他的曲线将其连接起来,形成齿廓,点数越多,越接近渐开线。渐开线不是圆弧,用三点作肯定差距很大的

网友(2012-05-10):
用微元法,尽量取多得点!

网友(2013-07-23):
用渐开线近似画法,我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也不错

网友:
用solidworks里面TOOLBOX里面有自带用齿轮,或在网上下载一些参数化Pro/e模型,输入模数齿数等相关参数也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期待答案

网友(2013-08-29):
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