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液压卡盘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31):
请问有知道电主轴跟液压卡盘如何连接的吗?有谁设计过这样的机床吗?将电主轴跟液压卡盘如何连接?根据液压卡盘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主轴尾部的回转油缸内活塞的往复运动带动主轴孔内的拉杆将力传递给液压卡盘。然后再通过卡盘内部的扇形齿轮推动卡爪背部的齿条,使卡爪沿径向运动将工件加紧。
那么我如何将电主轴跟液压卡盘连接在一起?如何实现夹紧?

网友:
通过主轴拉杆。主轴拉杆两端带螺纹,一端与回转油缸连接,另一端与液压卡盘连接,油缸的活塞驱动主轴拉杆,通过主轴拉杆使液压卡盘的卡爪做径向移动,完成夹紧或松开动作

楼主:
楼上说的我知道 我现在不能解决的是 这个拉杆怎么通过电主轴 还是定做电主轴可以直接通拉杆的吗?

网友:
你的电主轴必须是空心的

网友:
电主轴现在还是多用于加工中心类, 车床上并不多见.
不过, 这和液压卡盘之间没什么关系呀. 参考楼上房顶斑竹的帖子(关键是"电主轴必须是空心的", 当然,不空心也不叫电主轴).

"依靠装在主轴尾部的回转油缸内活塞的往复运动带动主轴孔内的拉杆将力传递给液压卡盘。然后再通过卡盘内部的扇形齿轮推动卡爪背部的齿条,使卡爪沿径向运动将工件加紧". 楼主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

楼主:
谢谢 恍然大悟

网友(2010-08-28):
哪儿来的扇形齿轮哦!!!!我见到液压卡盘无外乎两种结构-----楔块式和杠杆式。也有用斜齿条等来传动的,但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