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设计一油缸液压回路,请教---在线等

楼主(2009-03-31):
本人需要设计一油缸液压回路,需要活塞力40公斤,活塞直径60mm,计划用10公斤的叶片泵,再加一储能器。现在有几点不明白,想向大侠们请教:
1.该回路需要多少个压力表?
2.10公斤的叶片泵是否满足需要,储能器该如何选取?
3.在油缸的的进出口有没必要加上叠加阀组控制油缸的油速度,本油缸应用于机床的尾架顶尖夹紧。

有劳各位大侠了,先谢啦!

网友:
1:一般情况下需要一个压力表就可以了
2:叶片泵可以满足要求,蓄能器一般是按照流量来选择的,我估计你的有1L就可以了。
3:如果你的速度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不加,但是溢流阀,方向阀是不可少的。

网友:
蓄能器出口一般都要留有测压口的、

网友:
没用过蓄能器,学习

网友:
"活塞力40公斤,活塞直径60mm,计划用10公斤的叶片泵,"楼主肯定是个液压外行了,活塞力40KG是指每平方厘米40KG还是活塞输出力40KG,"10公斤的叶片泵"是泵重10KG还是工作压力10KG(同工作压力的液压泵的输出流量是不同的)?

建议楼主采纳2楼建议.

网友:
活塞输出力40Kg,有必要用这么大的油缸吗?动作原理上是可行的,有必要考虑锁紧装置,比如加装液压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特别是二楼的建议很有帮助.
老总找了个用户厂家已经有的油箱,上面有三个压力表,询问过后知道是一个测油泵的,一个是测蓄能器的,还有一个是测油缸的.
我的思路是这样,油分别从滤油器,到叶片泵,经过单向阀后,再一个蓄能器,然后是经过两位四通的电磁阀(断电油缸夹紧状态),再加上一个叠加节流阀,然后进到油缸去.
现在不知道除了蓄能器那的压力表要之外其它两个有没必要.
油缸是一位老师傅计算的,请问一个所有泵油压都可以是一个值吗?那油泵的流量的选择是由哪些因素选取?

感谢各位大侠!

楼主:
大侠帮忙看下

网友:
8# 风刃 液压系统不是象拼积木一样简单,建议找专业厂家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