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零件加工后同轴度如何测量?

楼主(2009-03-31):
请问,附图零件加工后同轴度如何测量?
谢谢!

网友:
用同心度检测仪。见附件。

网友:
V铁上.车床上 分度头上...

网友:
同轴度有点小量具应该是难以测量

网友(2012-08-23):
顶,最近正在研究同轴度测量方法!~

网友:
这个活不是一刀出来的吗?需要测吗

网友A:
v铁上转一圈,百分表打一圈,读数差是跳动,取一半是同轴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v铁上转一圈,百分表打一圈,读数差是跳动,取一半是同轴度

要求同轴度高德情况下还是上三坐标测量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