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预涂锁固胶---请教

楼主(2009-03-31):
我目前从事装配工艺工作,
我公司生产的设备上所用螺栓都要求涂抹340、243、271等螺纹锁固胶,
可是车间许多工人为了省事,根本不用胶。
前段时间发现有种‘螺栓预涂锁固胶’不知道好用不。
强度怎么样,成本是不是高了很多?对适用螺栓的批量有要求没?
有没有用过大侠指点下啊。。。。。谢谢了先

网友:
到loctite的网站上找乐泰胶的用户手册,那里有较详细的说明的。螺纹锁固胶要涂抹均匀些,将螺栓周圈都涂上。
    锁固胶有几种强度级别的,强度大的需要用加热的方式拆卸。对螺栓表面的清洁度有要求,一般要求不能有油污。

网友:
一般情况下就是一抹了事,我反正没有见过“均匀”涂抹的,开始自己还坚持,后来活多,催的紧,也就……
抹匀需要时间,工作都是大家干,你慢了别人就急,宁可多费点力气去砸……

楼主:
楼上你们说的都是普通锁固胶啊,这个我这里是正常在用的,效果也不错

可是工人偷工减料不给用,就没办法了把

螺栓预涂锁固胶,是预先涂在螺栓上,然后烘干。就可以长期存放了,等装机器的时候

直接领螺栓来用就行了,不用一边装一边涂胶,防止工人偷工减料不给涂

网友:
哦,这个倒是没有用过,没见过。
我看乐泰的用户手册上倒是有种固体螺纹锁固胶的!

网友:
还是制度的问题!?
人的思想没跟上
管理没跟上!!!!!!!!!!!!!

网友:
我们 这两钟胶都用,各有各的好处,
预涂胶用于结合面通孔螺栓防漏比较好。

网友:
这种胶水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啊????

网友(2010-09-29):
我记得分可拆卸的和不可拆卸的
看楼主的需要

网友:
螺栓预涂锁固胶我们这没用,但在许多国外厂家设备安装中使用较多,效果很好,适合大批量生产时使用,易于控制质量,但成本会比使用螺纹锁固胶要高。

网友(2010-11-12):
没有用过,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
我厂做的4楼的一样,专人涂胶库存。

网友(2012-03-19):
我们常用乐泰胶,不过我看工人师傅操作时基本都是一末就行了,也没考虑什么均匀不均匀的,工艺上要求都应该是均匀涂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