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缸应用问题

楼主(2009-03-31):
大家好,我不懂液压缸的应用,因此有个问题想在这里请教:如有一个上端为110粗的管柱,内部可进行大流量液体注入,管柱下部设计为两个细管柱通道,如图示意,其中,A细管路为25,B细管路为10-20,两个管路都可使上部流入的液体通过至管柱下方。本人想请教:能否在B管路上接有一个液压缸,目的想控制B的液压缸开启并关闭A管路,最终使整个流道变为B。谢谢大家,如叙述不当请请教。

网友:
我的理解是你想通过B对A的控制达到A的通断是吧,所以你可以用液孔单向阀的原来来实现,一般情况下液孔单向阀是通过别路来打开自己,那么你用逆向的思维可以达到你的目的拉。

楼主:
2# 梦游先生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但我还是有些疑问:液控单向阀好像是通道是先断的,然后通过动力液压力大到设定值时,通道才开启,动力液压力小于设定值时通道闭合了。而我的想法是在一个大管柱内,的两个通道,A是开启的,B通道装有液缸推杆,下面联接着压力控制阀,开始时受压力控制阀影响其实应该是闭合的。若在一个大流量动力液同时作用A、B通道下,其中B通道的活塞能否逐渐伸出并将A通道封闭。这样使大流量动力液同时作用在B通道上,最终将B通道上 的压力控制阀开启,液量从B通道处流出;当流量减小时,B通道上的液缸受弹簧作用下复位,A通道仍需要打开恢复为原来通的状态。A通道的启、闭状态变化才是我最关心的。如图

楼主:
改后的图,这回能明白点了吗

网友:
在合适的弹簧和压力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谢谢版主 ,还想请问到哪里可以买到或做出这种液压器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