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

楼主(2009-03-31):
一般冲头和固定板配配合公差,理论值和经验值多少?
凹模和固定板的配合,

网友(2012-09-10):
老师傅知道

网友:
这个是跟板厚有关系的!

网友:
新人报道

网友:
模具零件的装配关系取决于其配合性质!所以单纯的寻求配合公差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一般来说,冲头,凹模和固定板的配合性质取较紧的过渡配合。K6 ,M6 就差不多了。具体的取舍仍然要看具体的冲压工艺要求,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2012-10-19):
精密冲压:1、卸料板导正:凸模和固定板采用凸模-0.005,固定板+0.005,卸料板和凸模+0.003
                2、不导正:凸模-0.003,固定板+0.003
               3、凹模同2
               我接触的日本模具基本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