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和轴承座,是有标准对应呢 还是要自行设计?

楼主(2009-03-31):
“GB/T 292-1994 滚动轴承 角接触球轴承 外形尺寸”里所规定的轴承,它所对应的轴承座,是有标准对应呢 还是要自行设计???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你一下!
GB/T 292-1994 滚动轴承 角接触球轴承 外形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这个我知道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标准里的轴承  是否有对应标准的轴承座?!!!!

网友:
GB7813是滚动轴承座,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吧。

网友:
如果轴承座是标准的,那安装轴承座的地方又该如何呢。

网友:
只是规定了与轴承相关的公差吧

楼主(2009-05-27):
只是规定了与轴承相关的公差吧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这公差应该在哪里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