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同步带直线传动极限?

楼主(2009-03-31):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设计9m长的直线运动机构,初步设想是用开口同步带+导轨来实现,动力部分使用带轮将圆周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但是感觉现有的同步带规格对应于9m的总长度来说太小,担心在如此长的应用中同步带是否会出现问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希望高手或有经验的人来指点一下。

由于应用环境需要尽量避免油脂污染,所以一般不考虑链传动。

楼主:
在线等待,期待指点

网友:
可以 用链条啊

楼主:
用链条的话润滑油是个大问题,在医药行业应用,希望无油运行。

网友:
有一种无声链,不需要润滑的

网友:
楼主的方案应该很好啊,但是楼主的距离有9M长,哈哈,有点猛,建议楼主和同步带厂沟通一下,然后把更好的方案贴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A:
我刚做了个雕刻机就是用的周步带,单根有2.5 M长,感觉传动的力不小.

网友:
要看你的速度和精度要求,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用带孔不锈钢带和销钉轮

楼主:
定位精度在±3mm,最高速度3m/s,加速度0.3g左右。
带孔不锈钢带和销钉轮?这种东西第一次听说,是否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或者哪里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
带孔不锈钢带和销钉轮属于非标设计,已经用于圆周长27m的轻量传动。
安楼主的要求,建议使用齿轮和齿条传动。

楼主:
带孔不锈钢带和销钉轮,倒是很感兴趣,至于齿轮齿条机构我接触不多,但是感觉9m的传动距离岂不是要有至少18m的齿条移动空间,好像无法布置,或者有其他办法?

网友:
不会的,齿条固定在底板上,9m就够(拼接)。靠动力齿轮来带动机构移动。

楼主:
嗯,刚才糊涂了,大脑一时短路忘记了应该是齿条固定电机动,但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很长的拖拽电缆,我的设计概念中一直都认为这是个很容易捣乱的东西,所以也是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这个问题也简单啊,用电缆夹,所有电缆、气管等跟着移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年底有设计一传动机构,用到同步带,明白了一件事:同步带也可以定做,就是根据你设计来做,不用设计手册上那些尺寸,所以9M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和同步带厂商联系联系,看看能做出什么样的来,9m,可不短

网友:
9米。大哥。同步带轮好像不说长度的吧?是说结经的吧?我也设计了不少东西是用同步带的。关键是要看你用多大的齿是用HTD8的还是HTD14的还是更大的。。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就把齿加大。。你去找点样本里面有写规格的。还有计算公式。如果你是非标准的。你就去定做。。。我所有的带都是去上海五同同步带厂定做的。江苏浙江一带很多厂的。。都会给你做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而且他们会给你意见的。。

网友:
9M的同步带,周长接近18M,同步带本身的弹性伸长造成的误差应该都不止正负3mm.

建议咨询一下同步带厂吧

网友:
我用过8m的,,双向就是16m了,感觉还行,,,
不过我的设备没什么精度的要求,,作用只是输送用

网友:
由于精度要求较高,同步带传动难以达到要求,建议楼主采用齿轮齿条传动,传动精度高,且传动平稳,不过成本可能会稍高一些

网友B:
可以用的,我用过15M长的.用白色的,里面有钢丝的那种

网友:
同步带传动有十几米长的,建议去汽车总装厂参观一下。

网友:
本人觉得,要考虑的定位精度问题,如果定位精度不要求,那同步带啊链条啊多可以,只是适用场合不同,但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还要考虑精度补偿措施。

网友:
不知道是否可以考虑把这么长的同步带分成2段或3段来做,这样就简化了很多,但是成本上升了

网友:
还有一种直线电机,可以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3米/秒的速度齿轮齿条会不会振动太大!

网友:
距离太长了吧 !!

网友:
3mm的定位精度,应该可以用。
同步带有两种,一种是聚酯纤维增强的无缝环带,一种是钢丝增强的不限长的输送带。两种所用的尺寸标准是一样的。楼主所说情况当然应该用第二种。

网友:
10楼的方法不错,以前见过一个公司的大门就是用齿轮齿条来传动的,目视门的宽度应该有7米左右,齿轮齿条的传动精度对楼主的要求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2-12-21):
引用 网友A:
我刚做了个雕刻机就是用的周步带,单根有2.5 M长,感觉传动的力不小.

用开口同步带,9米也不算太长啊,开口同步带可做无限长的,这个不用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我用过15M长的.用白色的,里面有钢丝的那种

是的 这个是聚氨酯开口带,可以无限长的
我们有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