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高速往复机构---请教

楼主(2009-03-31):
求助:现在要设计一种用于振动疲劳试验中的激振器,用3000转/分的电机作动力,想达到激振频率100-300HZ,悬臂梁试样上最大应力能达到150MPa左右。已试用的方案有多点凸轮装置(6点),但磨损,噪音太大 ,主要是磨损太快,此外传动中凸轮的冲击常使往复机构(滑杆和弹簧)变形卡死,后来改为杠杆式传动,杠杆的刚度又不好保证,希望大家能帮忙提些建议和意见,谢谢!

网友:
或许可以做成电磁试的

网友:
不知道往返机构有什么运动要求,觉得可以用曲柄滑块机构,汽油机,柴油机一般都是用的这种结构,高速的一分钟可达上万转;还可以参考振动盘的原理,不知道振动盘能不能达到这种频率

网友:
严重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
严重同意3楼的意见。
引用 网友A:

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液压方式实现.我以前搞过几十赫兹的液压震动器.效果还可以.

网友:
使用曲柄滑块机构在3000rmp的情况下只能得到50Hz的频率。
如果负载质量不大,是否可以考虑使用反用减速箱加速,但这样的用法不常见,会急剧提升电机的负载惯量。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往复运动的要求对凸轮形成来说是6毫米左右, 电磁式的可能力不够大,长时间工作(几个小时)散热也是问题,现在的电动机功率是2.2千瓦的,应该不小了,望大家继续提供建议,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磁式的是不是力不够大呢?长时间(几个小时)连续工作散热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曲柄滑块机构一般转一圈只能往复运动一次吧?电机最快转速也才3000每分。现在相当于想达到电动机转一周能往复运动个7或8次,这样才能达到频率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液压式的振动器连续工作时间有多长?最大能达到多大频率?位移幅值能有多大?花费很大吗?

网友:
想到一个多点凸轮+曲柄滑块变形,增加一个曲轴,则可以设置多个不同相位曲柄滑块机构分步出力,如果两个相位之间的转接做好,并且移动部件的复位簧够强,理论上可以做到无冲击,频率和振幅也都很容易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否给个示意图呢?设置多个曲柄滑块机构会使结构很复杂吧?能保证运动机构最后输出频率100-300HZ吗?

网友:
这么说吧,使用一个可以轻松使输出端做往复运动,问题就是频率不够,如果使用两个电机,两套曲柄滑块机构,相位相差180度布置,在最后的输出端做一些改进,可以得到振幅减半,频率加倍的效果,三个呢?以此类推。曲轴的作用就是使用一个电机模拟多个处于不同相位的多个电机。

网友:
可以用连杆机构,具体设计需要一些尺寸.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以加增速箱啊,300Hz,一分钟18 000转,电机转速为3000转,速比为6即可达到要求,两级变速可
但这么高的转速,考虑的因素太多了,所有运动副的轴承就是很大的问题
功率要根据负载大小计算了

网友:
根据eeastcyh 大侠的建议想出一种结构,如下图:
绿色为凸轮,共六个,蓝色为滑块,红色为滑块座
当凸轮轴的转速为3000r/min时,滑块的频率为300Hz.

网友:
提一个提议,能否参考震动泵得原理,利用离心力来产生震动啊?电机经减速后通过钢丝软轴传递到偏心转轴处,转轴和测试件连接,这样可以达到频率得要求吧,拙见。见谅

网友:
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磨损。

因此需要回避剧烈的摩擦问题(相对速度)。

下图杠杆式的结构或许能解决这个矛盾。
好在您原设计中的凸轮行程只有6毫米(即可实现需要的激震强度),
因此用1:10的杠杆也不会使驱动装置过大。

输出点的那点弧形轨迹应该对疲劳试验不影响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1为先前实物,2为改进的想象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1中为4点凸轮,当时问题是杠杆的回复弹簧结构在振动下松弛,导致凸轮冲击滚子,被迫停机(开机5分钟)
2中六点凸轮,把弹簧移至凸轮正下方,虽然减小了偏向冲击力,但当时为了保证弹簧恢复频率,其刚度很大,导致恢复力很大,这样一来滚子与凸轮摩擦严重,还有一个问题是杠杆结构的刚度当时已经取到激振频率的10倍以上,但试机时仍发现其抗弯刚度不足,振动中杠杆右端向下发生了弯曲。
谢谢大家的帮助,望大家继续提供建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连杆机构是不是比较复杂呢?能达到频率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多凸轮配合起来是个问题,而且那么长的轴带 6个凸轮,电机功率只有2.2千瓦,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以前的方案也有凸轮推杆/板式,但由于凸轮的偏向力作用,经常就把滑杆机构卡死了,有时滑杆都会被打弯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给个草图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弧形轨迹影响不大,但转速及润滑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这样的增速机多少钱?电机功率2.2千瓦,往复运动行程正负10mm,往复端要求提供的激振力100多牛就行

网友:
使用曲柄连杆机构

网友:
凸轮的高点安放轴承

网友:
原来楼主已有合适的结构,只需要适当改进即可
用弹簧复位的凸轮机构的高速时冲击很大,所以一般都换一种用法,如下图:
该凸轮机构中,凸轮摆杆的运动完全取决于凹槽凸轮,无需用弹簧。优点就是适合用于高速的场合,缺点是加工精度和价格比较高。
另:建议所有的运动副都为滚动摩擦,而且要保证良好的润滑。这样就可以减小噪音,机构也不容易卡死。

网友:
刚才细细看了楼主现有的机构,发现有几点不足:
1.凸轮和凸轮轴之间没有键传递扭矩,仅用四个螺栓连接,四个螺栓上弹簧垫片也没有,安全性很差
2.摆杆支点两侧面好像没有垫片,摆杆和支座之间以100~300Hz的频率摩擦,磨损很厉害.
3.一些标准件用凸轮专用的比较好,这样精度,寿命,安全都有保证
另外就是上面提到滚动摩擦副的建议,摆杆和中间的支点销加个滚针轴承,这样摆杆也不需要做热处理
凸轮的曲线最好选用无冲击型的
比较幸运的是该凸轮是比较对称的,不然凸轮以3000r/min的转速,震动是非常厉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摆杆怎么固定呢?在高转速冲击力大的状态是很容易被破坏的,加工6点凹槽凸轮难度有些大,而且凹槽润滑也是问题,发热量是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1,2 点我已经注意到了,我这是接手前人的工作;
当时滚子上没有用滚针轴承是因为凸轮与滚子大小有比例限制,滚子直径不能太大,而滚针轴承没有那么小的,只好用了一个GE8E的滑动轴承,外面热镶了一个钢套
凸轮是旋转阵列的6点凸轮,并非对称,推程角度小于回程角度,师兄说是这样振动小,不知是不是这样,他说试验好像证明如此;
凸轮半径又不能取太大,否则冲击力太大,不知凸轮方案是否可行啊,心里没底,以前就没见人用过多点凸轮,也没见有相关资料。

楼主:
不知道带传动如何?

网友:
几点的凹槽凸轮比较好加工?
用V带传动,升速可达到要求,即使凸轮的点数比较少

楼主:
带传动所需的皮带轮是标准件吗还是要自己加工?

网友:
精度如果高点的改用共轭凸轮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F:
当然买啦,标准的传动方式,高速时用皮带和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用带传动把转速提高然后带动一个单缸汽油机的曲轴,用活塞运动输出直线往复运动不知可行与否?难点在于怎么把活塞运动输出来,以及活塞能否传递100多牛的载荷

网友:
用摆杆不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是很建议这样做,原因:
300Hz,也就是18,000r/min,一般汽油机的最高转速在10,000r/min左右,转速过高,震动很大,最严重的是有安全隐患,可能曲轴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裂飞掉,跟曲轴相连的皮带轮估计更受不了这么高的转速。

100N的力应该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转速,以及这么高的转速下用的一些轴承和润滑问题。

觉得还是用多点凸轮好,这样可以降低转速,只要把凸轮改一下就行了,可以问问你们的机加工供应商,几点的凹槽凸轮好加工。
或者想其他办法了...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用来震动检测什么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是不是带传动18000的转速太高,发热太大?齿轮变速箱和活塞发动机反过来用时不好用?我做这个是要做高频疲劳试验。不知道搅拌混凝土的高频振动棒与破岩的冲击镐能不能拿来利用?
凸轮装置主要是摩擦发热很大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不用弹簧回复,而直接用凸轮做往复运动

楼主:
直接用凸轮,润滑是大问题

网友:
可以参考汽油机里面是怎么润滑的
一般的内燃机好像都有机油泵,专供系统润滑使用
对了,机构中的防松要做好,最好用机械防松。

网友:
实践证明凸轮滚子机构是可以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实例吗?

网友:
不太了解您的设计参数,在这样高的频率下用机械方式很难实现。寿命也不长。您了解一下卡当机构是否可以应用,这在高速印刷机上用过。

网友:
您在重复德国申克公司早期的产品(60年代),它叫机械式谐振疲劳试验机。这种工作频率的实现,只有机械谐振和液压谐振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哪有厂家生产往复式切药机的曲轴箱?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不是说用这种机械方式实现不了啊?国外早已给出了定论?

网友:
设计为行星机构(非圆),也许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设计数据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频率要求下降些,200hz,准备用齿轮箱增速到12000r/min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可否给个行星机构的草图?谢谢!另外行星机构好加工吗?

网友:
机构示意图.

轴III是输出.

楼主:
这么多非圆齿轮啊,实现起来有难度!

网友:
比凸轮振动小,无须弹簧.

网友:
感觉楼上的结构好一些

楼主:
电机轴只能放在轴2,不可能放在行星轴1吧?你这个惯性力会很大的啊,不知道图片上的机构是你自己做的吗?

网友:
这是典型的W-W行星轮系,电机轴只能放在轴I
机构是自己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那轴一是定轴,二是行星轴?图片中红色摆针位置你能做到200hz试试吗?

网友:
58#的图是每转一次摆动;

你可根据53#的曲线图,去验证能不能达到你所说的要求.

楼主:
好的,谢谢,不知道你的机构是在哪加工的?润滑怎么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高手乐园里面有贴“新型的往复运动”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我看过了,但感觉难度挺大啊

网友(2009-05-28):
致楼主:
     我也近期用到一个和你类似的结构  正苦恼寻思解决方法
我也想过用凸轮机构,但想来想去  觉得凸轮机构在那么高的频率下工作有点不可靠 所以又想了利用冲击钻里面的结构和电锤的结构 但都总不能完美 若是楼主不计成本 可以使用电动式激振器来解决你这个问题 或使用电液式激振器等等 频率和振幅都可调 冲击力大小也都可调节
另如果采用凸轮机构建议原动机改用气动马达更合理! 希望楼主看到回复联系本人 QQ:422264861

网友:
4月份的帖子啊,可惜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个论坛,看了那些回帖,估计楼主都不满意,我有个解决方案,无机械磨损的,频率还可以更高,能满足150MPa,加我QQ402043728,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好意思,好久未看帖了,已加QQ,我的QQ48226209

楼主:
回复 网友N:
好的,加你QQ细聊

网友:
期望楼主公布最终解决方案.关注!

楼主:
呵呵,也希望大家继续提供建议

网友:
期待最终解决方案

楼主(2009-08-27):
再顶一下!望大家继续提供高见,开阔思路

网友:
晕,气动肌腱你没试吗?6mm的行程,高速响应阀280Hz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要用2个气动肌腱,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控制互锁输出,FESTO网站有这种震动的应用案例

网友:
通常,往复运动机构大多采用曲柄连杆机构,但是,当行程达1米乃至2米时,曲柄连杆机构就有一定困难。 如图所示,在两个轴之间装有张紧的皮带或链条,从而可实现长行程往复运动。 在皮带或链条的外侧一定位置上固定有支架,支架上装有驱动销轴,驱动销插入滑台的长槽孔内,用于驱动滑台,
而楼主的情况,可以在链条上安装销轴,控制转速,就可以了

网友:
买台振动电机即可

网友:
杠杆类的传动连杆传动就是会有死点的!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