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型号的步进电机的细分多,并且步具角小?越小越好

楼主(2009-03-31):
各位大侠~:
             请问那个型号的步进电机的细分多,并且步具角小?越小越好~
                                  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些含糊
这样给你回答吧,一般5相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是0.72度,两相的是1.8度,
如果还不够的话,就另配驱动器,把步距角进一步细分,10、100……

网友:
对,与驱动器有关。

网友:
题目很奇怪,如2楼所述,步进电机本身步距角一定0.72度(五相)或1.8度(两项),这个数据是机械结构保证,精度很高。细分由驱动器通过不同相电流控制,细分数根据不同的厂家会有不同,但是精度都不会很好,如果要求细分精度很高,可以考虑增加谐波齿轮减速机,我见到过的场合可达0.0036度的步进精度。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指教~那5相的步进电机的产品(0.72度的)哪个型号的细分多?

网友:
只要确定是五相步进电机了,那步距角就是0.72度了,至于驱动器能提供的细分数,只能询问厂家了。

网友:
谢谢大侠,们的指教~那5相的步进电机的产品(0.72度的)哪个型号的细分多?
引用 网友A:

细分的多少应由驱动器性能所决定

网友:
细分驱动+减速头就可实现更小的细分角度

网友:
楼主,如果要好的话,请到日本东方马达网站(www.orientalmotor.com.cn)看一下,东方马达在步进马达方面做的不错的.

网友:
伺服电机的步进角就较小,可以查一下伺服电机

网友:
可以参考厂家的产品目录啊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非常感谢!了解了~

楼主:
谢谢大侠~!这个网站太好了~我找到我想要的了~非常感谢!(www.orientalmotor.com.cn

网友:
东方马达的电机价格比较高

楼主:
大侠~www.orientalmotor.com.cn这个网站上的步进电机的额定功率怎么看呢~?他上面只有转动惯量和保持转矩!谢谢~问题~

网友:
电机的功率由转矩和转速决定。
对于步进电机,其转速要在工作时由使用者设定,因此不能标定功率。

网友:
一般5相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是0.72度,两相的是1.8度,
如果还不够的话,就另配驱动器,把步距角进一步细分,10、100……,我在步进电机的控制是不是这样的:设计步进电机转几个步进角,停几秒,再转,等一些动作,

网友:
电机的功率由转矩和转速决定。
对于步进电机,其转速要在工作时由使用者设定,因此不能标定功率。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对,因为步进不象其他马达,它的转距会随转速的变化而变化的,转速升高而而转距就会变小的,所以要知道你的负载和速度的要求.

网友:
楼主你可以进这个网站看一下http://www.bsjd.com/support.asp上面有计算方法和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