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电镀后性能上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31):
表面电镀有性能上什么区别?如镀锌、镀铬、镀镍,常各用于哪些场合?价格分别怎么算?厚度是3um

网友:
主要是对防腐蚀性能、成本等综合认证过的;镀锌价格相对便宜一些,原因理电化防护,后两种则是隔离性防护,镀铬还具有耐磨性能

楼主:
那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镀层金属呢,要有耐磨性的那种

网友:
镀铬,镀厚铬。

网友:
PVD镀层在防磨方面都有加强

楼主:
那PVD镀层是什么颜色的呀?

网友:
L楼上的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PVD  镀层  是什么啊!!

楼主:
PVD是种涂层技术,中文名是物理气相沉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