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与42crmo性能比如何?

楼主(2009-03-31):
40CR与42crmo材料,调质到相同硬度HB250,这样两者相比力学性能,综合性能上那个好些,做动力轴用哪个更合适?谢谢!

网友(2009-04-30):
42CrMo材料相对要好一点。不过价格也要高多了。你考虑产品的需要

网友:
当然42Crmo好,同楼上观点.

网友:
40Cr:(1)特性 中碳调制钢,冷镦模具钢。该钢价格适中,加工容易,经适当的热处理以后可获得一定的韧性、塑性和耐磨性。正火可促进组织球化,改进硬度小于160HBS毛坯的切削性能。在温度550~570℃进行回火,该钢具有最佳的综合力学性能。该钢的淬透性高于45钢,适合于高频淬火,火焰淬火等表面硬化处理等。
  (2) 供货状态及硬度 退火态,硬度≤207HBS。
  (3)标准GB/T 3077-1999 钢的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C 0.37~0.44、Si 0.17~0.37、Mn 0.50~0.80、Cr0.80~1.10、Ni≤0.30。
  (4)参考对应钢号 我国GB的标准钢号是40Cr、德国DIN标准材料编号1.17035/1.7045、德国DIN标准钢号41Cr4/42Gr4、英国EN标准钢号18、英国BS标准钢号41Cr4、法国AFNOR标准钢号42C4、法国NF标准钢号38Cr4/41Cr4、意大利UNI标准钢号41Cr4、比利时NBN标准钢号42Cr4、瑞典SS标准钢号2245、美国AISI/SAE/ASTM标准钢号5140、日本JIS标准钢号SCr440(H)/SCr440、美国AISI/SAE/ASTM标准钢号5140、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准钢号41Cr4。
  (5)临界点温度 (近似值) Acm=780℃
  (6)正火规范 温度850~870℃,硬度179~229HBS。
  (7)冷压毛坯软化处理规范 温度740~760℃,保温时间4~6h,再以5~10℃/h的冷速,降温到≤600℃,出炉空冷。
  处理前硬度≤217HBS,软化后硬度≤163HBS。
  (8)生铁屑保护摆动回火规范 (670±10)℃×2h,随炉升温,(710±10)℃×2h,随炉降温,(670±10)℃×2h,随炉升温,(710±10)℃×2h,再随炉降温,(670±10)℃×2h,随炉升温, (710±10)℃×2h,随炉降温,共3个循环,再降温至550℃,出炉空冷。处理后硬度153HBS。
  (9)调质处理规范 淬火温度850℃ ±10℃,油冷;回火温度520℃±10℃,水、油空冷。
42CrMo:
强度、淬透性高,韧性好,淬火时变形小,高温时有高的蠕变强度和持久强度。用于制造要求较35CrMo钢强度更高和调质截面更大的锻件,如机车牵引用的大齿轮、增压器传动齿轮、后轴、受载荷极大的连杆及弹簧夹,也可用于 2000m以下石油深井钻杆接头与打捞工具等。
  ●化学成份:
  碳 C :0.38~0.45
  硅 Si:0.17~0.37
  锰 Mn:0.50~0.80
  硫 S :允许残余含量≤0.035
  磷 P :允许残余含量≤0.035
  铬 Cr:0.90~1.20
  镍 Ni:允许残余含量≤0.030
  铜 Cu:允许残余含量≤0.030
  钼 Mo:0.15~0.25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1080(110)
  屈服强度 σs (MPa):≥930(95)
  伸长率 δ5 (%):≥12
  断面收缩率 ψ (%):≥45
  冲击功 Akv (J):≥63
  冲击韧性值 αkv (J/cm2):≥78(8)
  硬度 :≤217HB

网友:
我在单位采购42crmo,设计不允许用40CR替代,主要是硬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