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有一模具,打出来的产品模痕严重---请教

楼主(2009-03-31):
我公司有一模具,打出来的产品模痕严重,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好办法消除或减轻模痕?

网友:
若是塑料模,可抛光、氮化、再抛光。: U  S( _/ V/ b" o
若是拉伸模,可加大上下模间隙、并抛光模口R角。

网友:
可根据你们对产品的表面要求做相应的处理,比如抛光、皮纹、喷砂等

网友:
先抛光试试看吧

网友:
塑胶模的话,先看看是不是模具上面的东西,如果不是,就要看看你的模具的排气是否良好了。

网友:
我建议,换套新模具!这样的话可以交给我啦

网友:
和我碰到同样的问题,我是级进模制造的成年品。后处理采用喷砂+抛光,但是目前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是不是什么细节地方被遗漏了!

网友(2009-05-13):
楼主出来请教,怎么没把问题说清呢?

网友:
上下模具之间的间隙问题应该没有选择好

网友:
不知前辈说的是端子模模,还是铁壳还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