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给速度问题---求助

楼主(2009-03-31):
今天师傅出咯道题:在正常加工的时候给定的进给速度假如是300为什么在加工圆的之后它的速度会打到600左右,尽管显示的速度还是300??自己学问浅薄,喝朋友们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是不是用了恒线速了????

网友:
“它的速度会打到600左右,尽管显示的速度还是300”你是怎么判断速度到了600左右?
另外“加工圆的之后”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2楼说的好
显示的是300 你怎么知道是600 另外你那个是不是想说 “加工园的时候”?

网友:
是呀,上边显示的是300,那你是怎么会知道主轴的转速是600呢?

网友:
确实提的问题有很多疑点,再仔细改改吧。

网友(2009-05-26):
二楼的有想法   不错 不错

网友:
那是跟插补有关系,是正常的。

网友:
同样在Z轴方向走一段路线时,走直线和圆弧的进给速度应有所区别,

因为圆弧加工时,刀具的刀位点形成的实际轨迹肯定比直线的距离长,若直线和圆弧的进给速度没有区别时,在走圆弧的较长的轨迹路线上,相当于进给速度增大

好像有这种说法:圆弧的进给量应为直线进给量的60%

网友:
问题没讲清楚,不明白

网友:
是和刀具半径有关的,你肯定是用也刀补,给的进给是编程的速度,而实际进给与编程进给是不一样的,铣外圆是要比编程的进给快,铣内孔时要慢.F实际=F编程*(R+r)/R,F实际=F编程*(R-r)/R,

网友:
主轴倍率是150%

网友:
众说纷纭  还真不明白 希望楼主能说明白点

网友:
昨天搞错了,今天重新发一下。
- d: I4 R0 y+ y% {是和刀具半径有关的,你肯定是用也刀补,给的进给是编程的速度,而实际进给与编程进给是不一样的,铣外圆是要比编程的进给慢,铣内孔时要快。F实际=F编程*R/(R+r),F实际=F编程*R/(R-r)/.R是圆的半径,r是刀具半径。当内孔是40,刀具是20时,进给300,那么实际进给是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