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洗液压油箱?

楼主(2009-03-31):
系统运行一段时间,想换油,不知道液压系统换油都有哪些步骤?
BTW,好像以前老师讲过油箱里面用面粉清除杂质,我现在有点拿不准,究竟是直接用面粉,还是把面粉和成团去粘?
谢谢了!

网友:
面粉?没听说过,是否是利用油箱里的残油把面粉活成团后,将面团取出,即可清洁油箱。

网友:
面粉和成团状,湿度为手捏有粘性在油箱里面粘即可,主要是把金属铁屑等异物粘出来就可以!

网友A:
在作业区时,我见过施工单位清洗油箱,后来自己换油时也清洗过油箱。
换油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把油液从油箱放出来后,就用已经和好的面粉团把油箱内壁特别是角落的一些杂质和细小铁屑粘出来。把这个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不要让新的杂质落入油箱。注意油箱周围环境的清洁,不要有太多的粉尘。
油箱清洗完毕在盖上人孔盖时要注意密封好。最好使用密封胶。防止漏油。

网友(点评):
是个办法

网友:
4楼的很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
赞成四楼说的,环境一定要清洁,吧系统管路的油同时也放干净。

网友:
我也支持他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
今天亲自目睹了整个换油、清洗油箱的过程,和四楼的所说的基本一样。就是把面粉和成团去粘杂质,尤其是角落里,最后在人孔法兰处还要使用密封胶!

网友:
面团粘油了还有粘性吗?差不多就和炸油条面似的,就不粘了吧

网友:
我也见过的,让人钻到油箱里,呵呵。不久我也要换油了。

网友:
应该还可以用别的粘性物质吧,比如口香糖,^_^

网友:
除了面粉外,还得注意自己的鞋子与衣服,一定用浅色不掉纤维的连体服与胶底的鞋子。。

网友:
邮箱不都做了洗油口吗 哈哈 人转进去洗啊

网友:
面团粘油了还有粘性吗?

网友:
换油就相当是在保养..

         就向四楼说的那样~

    注意周围的环境

                 把油箱清理干净

网友:
1# 武钢人 最好用汽油来清洗

网友:
在用面团之前,需要还有几道工作的,不是说放完油就用面团去清理。
用口香糖???^_^,好思路,但是你可以去试试看效果比用面团的好到哪里去,再说口香糖使用前怎么处理???

网友:
面粉?没听说过,不过以前我们都用柴油清洗一下油箱,第一次听说用面粉,学习了

网友:
抽尽油箱里的油,打开观察口,用柴油清洗油污油泥,再用抹布擦净,面粉用水和成团,大小适中,滚遍油箱内,主要是用来沾铁屑

网友(2010-09-10):
面粉团清油箱这是很传统的方法了,把油抽光,可能还有一点抽不了,就用海棉吸光所有的油,然后用面粉团在油箱底部一处一处的沾,你会发现上面有许多黑点。
# V: @/ V- ]+ l但是现在很少有单位这样做了。

网友:
工程机械液压系统清洗

网友(点评):
下拉,学习一下

网友:
清洗油箱,就好像大学金工实习做的锤子一样,多少年,都没有变啊。呵呵!

网友:
先用毛刷刷干净油箱里面杂质,然后把面粉和成面团,用面团沾未弄干净的粉尘

网友:
先把油愁干净后,用面粉把里面的杂质吸出,再用布把里面插干净,封上人孔即可!

网友:
最好先用擦机布把剩余的油液擦干 然后在向四楼说的那样做 最好把相连管线拆卸清洗

网友(2011-08-04):
肯定是把面粉很成团的,用干面粉怎么清洗呢

网友:
原来是这样出铁销的,上面的说的都好

网友:
以前看别人都是将面粉和成团往邮箱里面粘。

网友:
首先用海绵将油箱内残余油液吸净,然后使用丝绸布清擦油箱内壁,最后使用和好的面团将油箱内壁剩余杂质粘出来,就可以封盖注油了,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做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请指正。

网友:
面粉和成团,我们这里经常用,清除细微的杂质

网友:
第一次听说,值得一试!

网友:
面粉和成团状,湿度为手捏有粘性在油箱里面粘即可

网友:
我们有用过面粉,要注意的是在用活成团的面粉拿进去之前要尽量把油箱里的油用布吸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作业区时,我见过施工单位清洗油箱,后来自己换油时也清洗过油箱。
换油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把油液 ...

说的很好

网友:
谢谢各位,又学习到了一些东西...

网友:
新油箱一般用面粉粘金属碎屑,向你这种情况最好用汽油清洗。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各位!

网友:
确实是用面粉

网友:
就是用像做馒头的面团那样,早点滩头那里有的

网友:
油箱加工制成,清洗用面粉弄成湿面团,整个系统使用一段时间,清理油箱,最好先放油,清理油污,煤油清理,因为大的颗粒物被过滤器拦截

网友:
方法如四楼的做!环境污染也要注意到!清洗干净后一定要确认,最后上人空盖加防漏密封胶坚固(保证工作时不漏)。OK

网友(2011-09-08):
用面粉前最好先用布或海面先把残油吸干

网友(2011-10-31):
由于液压油箱清洁度要求较高,所以必须对液压油箱内部的一切杂物进行清理。
使用面粉可以很好的将箱体内部的颗粒、焊渣等杂物清理出来。
首先要进行和面。和面使用的面粉质量越高越好,最好是特级面粉;和面时要注意加水的程度,稍微沾手即可;
其实要进行简单的发酵。这里的发酵不是加发酵粉等,是使用液压油或者煤油浸泡;
最好面粉团发好了,就可以进行裹油箱了。
裹油箱中需要注意时常把面粉团揉搓,同时注意裹油箱前最好将面粉团稍微沾点液压油,防止粘在表面。

网友:
除了用面粉,大家还见到用别的没

网友:
是用面团吧,我们的就是

网友:
清理后在邮箱底部放置磁铁哦

网友:
原来换油是这样的?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阀台和回油管最好在放油箱的油之前冲洗一下,我们液压站旁边都接有气管线。我也是用面粉粘渣子,不过要用棉纱洗干净里边的油,吸油、回油管还有油箱四壁都要擦洗干净。油的清洁程度占维护的80%-90%吧

网友:
油放完之后用工具将邮箱里浮锈除掉,然后补防锈漆,待漆干了后,用和好的面滚两边即可

网友:
这    个没见过,应该不粘吧

网友:
哎,我清洗过新的油箱,先灌水试漏,然后先用布擦干净,再用面团粘一下。一直以来,效果不错。

网友:
把面粉和成团去粘。你先要把大的杂质去掉,里面的灰用粘的

网友(2011-11-30):
学习了 ,还能有面粉,口香糖行不行

网友:
学习学习  受教受教!

网友(2012-01-01):
也不是非得用面粉,其实像低压的用破布擦干净也就差不多了,邮箱里面脏东西是清不完的!!!

网友:
4楼的说得比较详细。但有时油漏得多,进油口密封的太好反而麻烦

网友(2013-05-14):
我在想若是油箱体积较小如何清洗,还需要开人孔么

网友:
面和成团,尽量用热水和面。

网友:
我们液压老师说过  就是用活好的面团一点点的粘

网友(2013-07-02):
楼上的说的很对啊,千万注意不要清洁过程中污染

网友:
我们车间经常干这个   就是用面粉和成团, 不能太软,要和成饺子面,然后脚上绑上干净的塑料薄膜之类的,人从法兰孔钻进去  一点一点沾,外面沾满了  把外表面揉进去接着沾,这样就能把铁屑和尘土之类的沾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