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进刀过后有斜度,云南CY6132普车---请教

楼主(2009-03-31):
我有台云南CY6132普通车床,1只工件才40MM.进刀过后大小头差0.03MM(越长差越多.
还有一台CY6150正好和6132相反,越过越大.
请问是哪出问题了,床子都是新的,才用一年!!!

网友:
这可能是大拖板的导轨与主轴轴线不平行所致。才用一年,要是没出保修期,尽快找厂家处理,这时是免费的。

楼主:
2# 小链机

楼主:
跟主轴轴间隙(松紧)有没关系

网友:
推拔吗?还是让刀?让刀的话刀具改变下或者切削用量改变下。推拔的话就和机床有关了,建议检查机床的间隙。

网友:
要不就是机床水平没有调好,要不就是撞车,车头位移!

网友:
先用水平仪检查机床的水平情况,若水平没有问题,就是主轴的轴心线与导轨不平行,可以通过调整主轴箱来纠正。卡盘上夹个长约120-150的工件,先车一刀外圆,测量锥度情况,根据锥度的大小,拿垫片垫主轴箱的V型导轨,紧固,再车一刀外圆,检查锥度的变化,根据锥度的变化情况,一点一点的调。基本方法就是这样,要细心。

网友:
90%主轴的事 不过好像有时候和掐盘也有点关系

网友:
学习了,没有用过机床!

网友:
还是高手多啊

网友:
工件有没有用顶尖顶住,可能是尾座和主轴轴线不在一条线上,把尾座调一下.

网友(2009-05-12):
2楼说的很有道理啊,应该就是主轴和大托板导轨不平行导致的

网友:
主轴与车床导轨的问题的吧

网友:
普车中的大小头什么意思

网友(2010-02-13):
导轨与主轴轴线不平行所致,调一下床头箱顶螺丝

网友:
这个是几何精度差了,也就是主轴轴线与导轨平行度差了,可以把主轴箱调整一下,在调整前先用检验棒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