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美国图纸中这样的焊接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31):
如题,其实我对国内的焊接符号也不懂含义,请明白人告诉我下面图片中符号的意思,谢谢!

网友:
TIPICAL表示典型焊缝
1图中为角焊缝,圆周焊
2图中为双面V型焊缝

网友:
TIPICAL好像表示类似地方用与此处相同焊接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美国焊缝标准 X 前面的“1”是什么意思是英寸还是毫米?

网友(2009-06-19):
AWS标准 里都是英制尺寸, 不知道你的图纸上 是不是!

网友:
1指的是英寸,TIPICAL类似有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