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定制丝锥---请教

楼主(2009-03-31):
因为加工需要我向我们厂的刀具商定制了5把Tr16.4*9/3的丝锥(刀具厂的最少量)。一星期后货到,马上交车间,生产出的螺母螺纹果然漂亮。
   今天一早按图纸加工的第一根螺杆也出来了,我拿来用螺母一旋,可是怎么也旋不进去,怀疑车床导程没搭好,挂轮也检查等等全部准确无误。拿卡尺一量丝锥发觉导程好象有问题,自己不敢确定叫来车间里有经验的老师父量也说有问题,最后把丝锥用白纸柘出来量导程竟然是9.50MM左右的,中午午饭一吃就跑到70公里外的刀具商哪里和他交涉去,这是后话就不说了。
    我实在不明白这9.50MM左右导程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加工丝锥得有好几道工序吧,怎么全弄错了?哪位社友能说明?

网友:
你的丝锥是高速钢还是硬质合金的,假如是高速钢的话,可能是螺纹磨磨螺纹的时候,它的齿轮搭错了吧!

网友:
关于非标丝锥,我们做的很多,严格意义上说丝锥的那个叫螺距,不叫导程,你要求的螺距是9mm
而丝锥实际螺距是9.5mm,那就说明丝锥有问题。
做丝锥是有很多序
最关键的序就在磨丝锥牙型的时候,
这个时候用的机床叫螺丝磨
从你反应的情况来说,
应该是厂家把螺丝磨的挂轮挂错(挂螺距用的挂轮)
从而导致螺距出现错误

楼主:
回丽萍社友:我这个丝锥是高速钢的,我这样的丝锥,用硬质合金做也能用啊?还有这样的丝锥直接就用螺纹磨可以磨出牙形,不用别的机床先加工一下?
  回liulangzhu 社友:谢谢你的更正。我这个螺距应该算是普通吧,螺纹磨上没有现成的档,螺纹磨我只看过不会用,难不成每次加工要搭挂轮?要是这样的也太晕了,老掉牙的618车床也有这样的档。还有我这个丝锥是三头螺纹,哪二个相邻牙间的距离应该叫什么?
还要补充一点我定制丝锥是把图纸发过去的。

网友:
对于梯形螺纹其实我不是很在行,但是如果有头数的话,相邻的叫螺距,然后同一根线走一圈的叫导程,
正如你所说丝锥是3个头,那么螺距是9mm,而导程就应该是3*9=27mm
对于硬质合金丝锥我们加工不了,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螺纹部分也肯定是用螺纹磨或者比螺纹磨更高级的机床磨削出来的。
第3个问题:螺纹磨是没有档,但是如果每次加工的丝锥螺距不一样,就要用不同的齿轮。一般标准螺距的机床上都给出了齿轮,你按那几个齿轮挂上去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非标螺距,那么就还要通过公式计算,螺纹磨机床型号不一样,公式也就不一样,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不知道说了这么多,你看懂没有。
还有你说图纸是寄过去的,我查了下你给的Tr16.4*9,螺距是9mm的有这个规格,但是螺纹磨床上有没有9mm相对应的齿轮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如果没有,也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因此,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对方加工出现的错误。

楼主:
回liulangzhu 社友:螺纹磨是没有档我是真不知道哦不过兄弟你也有点粗心,我这丝锥是Tr16.4X9/3.估计这活让兄弟做也会出现错误,呵呵。
发这个帖子我还有一个目的是探讨一下这个9.50MM左右导程到底是多少?因为我想重新加工螺杆去配加工好的螺母,今天有朋友说可能工具厂把我这丝锥做成3模数的了,3模数=9.42mm,有可能,明天有空试它一试。

网友(2013-05-23):
牙距磨错了吧

网友(点评):
挂轮挂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