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D中把一条线段平均分成几份

楼主(2009-03-31):
如何在CAD中把一条线段平均分成几份

网友:
我的做法是先找到点再在点打断
找点: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能用,谢谢,
就是别忘了把点的样式改一下,要不看不出结果!

网友:
你是想把一条已经存在的线段等分吧,你看这样做图好不好?
假定打算把图中的黑色线段7等分。那就在线段的一头,画一短线(蓝色线),并将它等距偏移7次(或把它阵列)。然后,如图(最右侧),将偏移线的下端,与待等分的线段的另一头连接(画红线)。复制红线(用m——多重复制),于是就得到了将黑线7等分的结果。
不难看出,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把线段做任意等分。

网友:
用divide命令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很简单,使用等分命令就可以

网友:
2楼的朋友说得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主意是画法几何的

网友:
有等分命令,何必用画法几何。

网友:
如2楼所说.我做出来了.但有一个问题.

如是分出来的这几份是一段段的线就好了.因为找汪以每一段的起点在哪.

能断开就好了

网友:
如2楼所说.我做出来了.但有一个问题.

如是分出来的这几份是一段段的线就好了.因为找不到每一段的起点在哪.

能断开就好了

网友:
用divide命令,这个比较简单了

网友:
给你段教程看看

网友:
记住了,我以前都是按照4# 手拉手的方法完成,这样会慢一些。
原DIVIDE命令还要好用。
谢谢了!

网友(2009-05-10):
还别说原来还没有注意过也没有用过,楼主细心

网友:
我一般用DIV命令

网友:
很有用,可是我无法捕捉等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啊,你把捕捉设置,全部选择!

网友:
同意大家的说法!

网友:
呵呵  对啊,10楼的朋友说的对,不然CAD就失去了它的优点。

网友:
就是啊,绘图下拉菜单下面有很多的命令,可以直接选用。

网友(2010-04-17):
感谢2楼的,不然我忘记怎么用了,我只想在CAXA中是好分的。至于如何找点,不是有个自动捕捉功能吗!

网友(2010-08-02):
不是有命令吗,用得着这么麻烦?用div不就完事了!

网友:
学到了。。以前压根没注意到

网友:
在命令行输入div命令就行了,这个是定数等分,me是定距离等分命令。

网友:
大家都很细心 从来没留意过

网友(2013-09-23):
知道起始位置与终止位置,设置步长。起始位置与终止位置需要根据步长进行取整。大体算法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