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中心主轴冷却---请教

楼主(2009-04-01):
在订购加工中心时,有的厂家主轴油温冷却是标准配置,有的厂家又说在8000转以下不必要主轴冷却,所以主轴冷却是选择项。我想无非是想降低成本,但是主轴冷却须要的成本是多少?是不是真的在8000转以下就不须要主轴冷却呢?

请各位行家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精度不是特别高的,一般8000转以下就不须要主轴冷却

网友:
一般的主轴冷却系统应该在1W以上. 好一点的要几W.
通常的说法:
1. 冷却总比不冷却好.
2. 大冷却比小冷却好.
3. 8000转以下不需要冷却, 好象不能够成立, 即便是工作在更低一点的转速下, 还是冷却好. 实在勉强使用的话, 我看至少要打50%的折扣. 也就是在4000r/m左右, 且时间还不能太长.

网友(2009-08-19):
我也有碰到这个问题,说是1W转以下的不用配油冷,如果配了就证明这个机床主轴不好只能依靠油冷弥补这个缺陷,而且这个主轴使用寿命不长,也不知道说的是不是真的.

网友:
销售人员的一张嘴。。。怎么说都能自圆
还要看你加工的情况。重载高负荷,长时间使用,即便转速不高也要加
轻切削量的情况下,又不是长时间使用,即便是8000转也不用加

网友:
一般我们做的电主轴都是有冷却的。有的厂家是为节约成本。

网友(2009-10-05):
最好是有冷却 延长主轴寿命

网友(2014-09-27):
这要看你实际加工中需要多少转,虽然标的是8000转,但实际跑到7000多主轴就发热很厉害了,甚至五六千的时候长时间用也会发热很厉害,所以假如你长时间用高速或重切削的话最好加上油冷机。

网友(2014-12-01):
我们车间有几台大连的HD80加工中心,BT50刀柄,采用油冷机主轴冷却,夏季高温时车间环境温度达到35°以上,主轴冷却温度在20±2°;
一台相同结构的设备用作三坐标数控铣,主轴不带冷却,夏季主轴温度高达60°,以致让我们担心了一阵子。不过拆检了一次,轴承润滑、主轴精度等没什么问题。

网友:
材料都会有一个热变形。这个钱不能省,长时间来看.是不合理的,说明这个销售其实根本不了解机床的结果部件

网友:
首先8000转一下不需冷却是对特定的加工,比如不持续性工作,如果持续性工作,是需要的。不需要冷却的轴和需要的轴上少东西,冷却套什么,还有相关(如果有冷却的有油冷机)所以价格会多不少钱。如果为省钱,可以把自己一般加工什么件,告他们设计,看需不需要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