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判断转轴是偏心还是视觉误差?

楼主(2009-04-01):
工作中有很多转动的零件,而且大部分都或多或少粘有油污,今天就看见一个连接轴好像在晃,可是因为上面沾有很多油,很可能是“障眼法”,以前有过可以肯定没有问题的转轴因为粘了油污而看起来像是偏心的情况,现在的问题是,能否仅靠视觉判断转轴到底是偏心还是视觉误差?或者在机器运行的情况下不借助或者少借助辅助来判断。

望指教,谢谢!

网友:
在实际的设备管理中不是有“看、听、摸、闻”吗?只是“看”还不够,感觉有问题时还是要借助辅助来判断,当然作为设备管理工作者还是要以数据来说话,比如:转数、振动、同心度、、、等。

网友:
我认为仅靠视觉判断不可靠。

网友:
你以为是中医呢,中医也不光靠“看”判断病情的。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一根细线一端系一重物,一段用手拽住绕过转轴,轴在转动的过程中如果重物保持不动或者是轻微的晃动,那可以说轴是正的。如果重物上下浮动大的话,那肯定是弯了。

网友:
观点与5#相同,我一般判断轴的弯曲就是铅垂线法,不过要找到最大弯曲点,就要在轴上多找几处检查

网友:
磁性表座,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