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锻造批正常情况必须是连续生产的吗?

楼主(2009-04-01):
如果一设备先锻了1000件,然后遇到情况,换型生产了一段时间,接着又换回来锻了1000件,这2000件可以做为一个锻造批次吗?(理化检查时每个锻造批抽测1件代表该批)。

网友:
如果设备不变、模具不变,仅是材料炉号批次、热处理批次发生变化,可以认定为“同一锻打”批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虾的意思是一个锻批必须是同一模具?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2009-05-27):
我完全不同意!从质量的概念来看不能作为同一批次。像2楼说的模具不变设备不变可作为同一批次的话,那么楼主一年检一次就够了,省事。如果我的供应商这么搞,我踢了他。

网友:
不是同一批次,

网友:
我认为:设备、模具,材料炉号、锻造工艺或是热处理工艺只要有一个发生变化就不能算做一个批次

网友(2010-09-13):
应该不能算,你不能保证所有的工序工艺要求都和上一个1000一样的

网友(2010-11-11):
第一个和第一千个肯定不一样,左后一个肯定比第一个大,要分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