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18i,断电再打开后显示器黑屏---求助

楼主(2009-04-01):
公司的FANUC 18i系统的加工中心
放假断电再打开后显示器黑屏,估计是排线有问题,排线不好取下来
换上另一台机的显示器后软键和数字键盘又不能用了(确认这两根连接线没有问题)
各位高手发表一下意见啊

网友:
可能显示屏主板接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过试验是液晶显示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门太快了还是有油雾进去?

楼主:
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就是两天没开机
一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你最好确认下是不是灯管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灯管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