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连铸长水口机械手系统原理图,不同的设计---讨论

楼主(2009-04-01):
如图所示,这是炼钢连铸长水口机械手系统原理图。正常工作时,我们需要图中标注有有多个框的长水口向上顶。
但由于机械图纸的画法不同,导致在正常生产时向上顶的过程中,油缸的受力腔不相同了。原设计是有杆腔进压力油,改进后是无杆腔进压力油。
请问,改进后的设计有什么好处。
(老外设计的)

网友:
无杆腔进油推力大速度小,有杆腔进油推力小速度快。或者说同样负载下,无杆腔进油需压力小,有杆腔则压力大。

楼主:
旗手大哥能否给出推导的过程?

从图中设计大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原设计
上升速度v=  0.03m/sec     t=3sec
       下降速度v=0.014m/sec     t=7sec
改进后
上升速度v=  0.03m/sec     t=3sec
下降速度v=0.014m/sec     t=7sec

前后速度没有变化。流量也是一样的。

网友:
把你设备图也发上来,可以完整回答你,水口机械手的设计有几种,装在车上的位置不一样,但大同小异,我有几种,

但你说的,没完全懂,

还有,大虾每次发求助贴,问的东西很深,但只肯贴一个特小的图,有时是一个符号,我想,是不是要考大家,

网友:
记住,流量决定速度,压力决定推力和拉力,知道这些还需要在推理吗?

楼主:
谢谢过街蛤蟆大哥的建议
现将设备图贴在下面。还有PDF格式的。

楼主:
把两张原理图也贴上来。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这是平衡重式水口机械手,
把油缸由推改成拉,主要是考虑油缸活塞杆比较细,拉结构比推的稳定性好,油缸使用寿命长,

楼主:
谢谢过街大哥的指教。

网友:
学着网友好!过街蛤蟆大侠分析的很有道理。至于你说改进后速度与运行时间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与进油流量的控制有关的,你再比较一下改进前后压力的变化,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给位大侠的指教。
总结一下!
(1)、由“拉-顶”改为“推-顶”改善了油缸活塞杆和活塞链接处的性能。延长了油缸的使用寿命。
(2)、油缸上升和下降速度均可调,所以前后设计值并没有可比性。
(3)、在减压阀调定压力值一定的情况下,活塞杆腔的面积小,导致拉力小;无杆腔的面积大,推力大。由“拉-顶”改为“推-顶”,有利于保持可靠的“顶住”状态。

     在【材料力学】上我们知道,拉杆的稳定性要大于压杆,当压杆的力超过其"临界应力"时,压杆会出现失稳现象,发生变形。如果从这一点来说,活塞杆由“拉杆”变为“压杆”,此设计并不可取。而采用此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从“连接可靠性”的的角度出发的。如果计算,或许还有一点,压杆的力永远不可能超过其临界值,所以那种失稳的考虑是多余的。

楼主:
把你设备图也发上来,可以完整回答你,水口机械手的设计有几种,装在车上的位置不一样,但大同小异,我有几种。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过街大侠,可否把你有的那几种水口机械手给我介绍下。
longini@126.com

网友:
想问下,图中250单向阀起什么作用?我没看明白。。谢谢!

网友:
原设计和改动后的设计都是可行的。改动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之一,
1,油缸在上面的设计水口不能向上抬的很高,但是能降得很低,不能满足大包升降的机械要求;新设计 可往上抬得高但是不能降得低(油缸位置有限制)
2,水口重量太大,原设计使用有杆腔往上抬,可能力量不够,因为在浇钢时水口必须紧贴大包,力不够有可能水口被钢水冲歪;改后用无杆腔抬,升力大多了
3,速度调不到要求值。减压阀处使用2mm的阻尼孔,口径太大,油缸又小,起不到节流效果,改成无杆腔后同样速度流量加大一倍,节流效果明显。

网友(2009-06-19):
向各路高手学习!

网友(2010-08-31):
我想知道这种产品好用吧

网友:
大虾每次发求助贴,问的东西很深,但只肯贴一个特小的图,有时是一个符号,我想,是不是要考大家,

网友:
学着网友好!过街蛤蟆大侠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1-05-04):
都是 高手啊!希望能够从中多多学习学习!

网友:
来学习学习啊!都是高手!

网友(2011-08-26):
我也在设计这个东西!

网友(2014-08-16):
需要设备图看看

网友(2015-05-07):
入门新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