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减速机和蜗轮蜗杆减速机具体区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9-04-01):
蜗轮减速机和蜗轮蜗杆减速机具体区别在什么地方?新手请教~~

网友:
转帖:
1 |" q& I( ]1 E  C蜗杆减速机和蜗轮蜗杆减速机其实没多大的区别,都是由蜗轮和蜗杆组成,不过蜗杆减速机比较粗造,没蜗轮蜗杆减速机的精密度好,同规格的蜗杆减速机的扭力就比蜗轮蜗杆减速机的大,蜗轮蜗杆减速机主要的是铝合金比较多,但蜗杆减速机就只有铸铁,跟大的区别是蜗杆减速机的价格比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价格便多了

网友(2011-08-18):
材料的 区别。2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