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油槽如何加工?

楼主(2009-04-01):
这样的油槽如何加工。

网友:
楼主你的材料是什么。还有表面粗糙度。槽宽、槽深。

网友:
使用多任务机床

网友:
手工用錾子錾出来

网友:
楼主的油槽设计值得再考虑一下,不太合理

网友:
少量件可以大致划个线位置
用分度头在立铣上手工做出来
量多的话还是得用数控类机床吧

楼主:
左右螺旋相接螺距52,外径38,槽深0.5,槽宽2,槽圆弧半径R1.5,无粗糙的要求,据说在普车上加工,需要做工装,大家帮帮忙,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我也正好在找油槽的简便加工方法,加工中心搞搞要1元1跟呢,52导程的。
可以考虑做麻花钻那种工装。

网友:
左右螺旋相接螺距52,外径38,槽深0.5,槽宽2,槽圆弧半径R1.5,无粗糙的要求,据说在普车上加工,需要做工装,大家帮帮忙,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引用 网友A:

这个油槽在加工中心可以,普车加工?没听说过。
我们这有类似的油槽,在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很好加工的,也无需专用工装。

网友:
此零件图油槽设计的加工性太差
可以用普铣加工

数控车床无法加工,除非用带铣削头的数控车床
可以用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左右螺旋相接螺距52,外径38,槽深0.5,槽宽2,槽圆弧半径R1.5,无粗糙的要求,据说在普车上加工,需要做工装,大家帮帮忙,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引用 网友A:

别费神了,普车加工,不靠谱,普铣好可以想想,这东西数量多少?多的话还是车铣中心最省心啊

楼主:
还是请高手提提意见吧,与图中近似也行

网友:
普车配挂轮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
手工用錾子錾出来
引用 网友B:

要是数量不多的话,这个方法挺好的。

网友:
原始办法,靠模!

网友:
我这里随便一台带侧铣的车床顺便就把这东西一次加工成型了。

楼主:
我只有普车,夹具怎么搞呢?

网友:
我这里随便一台带侧铣的车床顺便就把这东西一次加工成型了。
引用 网友C:

但不是谁都随便有带侧铣的车床的。哈哈!

网友:
普铣+专用夹具,

网友:
这个设计的人不能修改吗?设计的东西也不考虑自己厂能不能加工出来。不知道非要设计成这样有没有必要。

网友:
数控应该可以,或者做套工装!

网友:
前面楼上提靠模是个好主意

网友:
普车就可加工,无需夹具

网友:
可以用仿形铣床加工

楼主:
普车就可加工,无需夹具
引用 网友D:

不知怎么加工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在工厂里随便找台破仪表车床改装付靠模上去就能做出来了,不要想的太复杂,我一直的加工理念就是设备简单,工效快速。看过的大侠砖块轻点拍

网友:
可不可以说一说油槽截面的形状、尺寸啊?

楼主:
楼主,这个东西在工厂里随便找台破仪表车床改装付靠模上去就能做出来了,不要想的太复杂,我一直的加工理念就是设备简单,工效快速。看过的大侠砖块轻点拍
引用 网友E:

靠模和工件装在主轴上浮动,固定架上滚轮贴紧靠模,是吗?

网友:
数控铣床可以加工,如果是S型的话用车床可以加工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并且要使用数控分度头才行。

网友:
大家只说用什么时候机床和靠模。。还没看明白大致工艺。。。

网友(2014-06-19):
加工中心加个旋转工作台, E' S! t# D$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