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主轴孔跳动,谁能研磨?大连

楼主(2009-04-01):
有一台加工中心的主轴孔跳动2道,怎样才能修复.需要研磨的情况,有哪位高人能研磨这个部位!联系电话0411-87570175  负责人:陈先生  厂址:大连开发区松岚街

网友:
帮顶一下吧,谁能研磨呢?

网友:
用了多久的机床啊?是不是轴承未预紧造成的?装紧主轴后端螺母或者更换轴承,应可解决。

楼主:
用了多久的机床啊?是不是轴承未预紧造成的?装紧主轴后端螺母或者更换轴承,应可解决             我的机床才用了3年,用表打主轴外圈没问题,就是主轴孔里的稍面跳动0.02MM呀!!恳请哪位高人能帮忙分析一下怎样解决.

网友:
把主轴拆下来,寄给社区的螺旋线,他们那里应该有能力直接加工好
备注:你先和他私下里联系一下,我只是根据他的帖子判断他们单位的设备绝对有这个能力

网友:
大机床不能做吗?他们的高金数控就是做这样的功能部件的。要不你就找个刀具厂,说不定他们就能做。

网友:
机床主轴跳动一般是轴承精度不够或轴承安装引起。
如果主轴有伤(修复裂纹)使用机床附件中的研磨棒研主轴。

网友(2009-06-10):
我司现引进意大利FIAM主轴内径研磨机及最新技术,可使主轴精度复原90%以上,精度偏差0.005MM以内。   昆山格雅思机械设备经营部  咨询热线:0512-55214992            15950909032

网友(2009-12-29):
主轴跳动我客户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更换轴承后解决事情,不知道你这边不的是否同样的问题
公司主导产品:INA印刷机轴承{F-XXXXXX}系

列,INA进口轴承,INA直线导轨RUE/KUVE/KUSE,滑块RUS系列,丝杠支撑

ZKLF/ZKLN/ZARF/ZARN系列2344/2347系列。滚针HK/HF/HFL/NKI/NKIS系列。YRT

转盘轴承。SKF进口轴承,NN/NNU系列,精密主轴轴承。FAG进口轴承,高速陶瓷

轴承,HCB7/HC7/HCS7/HS7/HSS7精密主轴轴承B70/B72/B719/B718系列NN/NNU系

列。兼营TIMKEN进口轴承、NSK 进口轴承,BNR/BAR/BTR/BER主轴系列,TAC系列

【17TAC/20TAC/30TAC】70、79、72角接触主轴系列
上海广涛轴承

网友(2010-02-23):
你好,如果只是主轴锥孔内表面不好而影响精度,我能修,只用半天。电话:13604378509。

网友(2011-12-09):
江苏 昆山 CNC 维修 主轴内径研磨 BT40 BT50  BT60  张磊 15162688019

网友(2012-05-26):
BT机床检验棒(BT30 BT40 BT50 BT60),莫氏检验棒(0# 1# 2# 3# 4# 5# 6#),7:24锥柄检验棒,7:24锥度塞环规(圆锥量规),莫氏锥度塞环规,公制检验棒,锥度芯轴,镀铬圆柱角尺,圆柱规,光滑极限轴用量规(卡板),圆柱直检验棒,非标锥度塞环规,董先生  15100781334   传真0317-8030828

网友:
17TAC/20TAC/30TAC】70、79、72角接触主轴系列

网友(2012-07-24):
跳动2丝,挺难搞的。可能是轴承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