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XA电子图板小问题

楼主(2009-04-01):
CAXA里有没有极限跟踪,
! Q5 W. p7 W* c6 C如画一个矩形框,第四个点根据第一个点画出?能不能和cad、SolidWorks一样跟踪画出?

网友:
用“智能”“导航”都可以

网友:
如果是根据长度画的话,用@x,y。比如从一个点画长50宽20的矩形。先选矩形命令的图标,选第一点,输入:@50,20即可。

网友:
可以用智能、导航。

网友(2009-07-16):
用“导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