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节流阀的作用原理---请教

楼主(2009-04-01):
系统介绍说这个节流阀可以防止溢流阀产生震动和噪声,
没有想明白是什么原理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1# yujing2008

网友:
第一次见过,期待后来者!

网友:
跟普通节流阀没什么区别啊   不过增加了这个节流阀和下面的溢流阀之后,两个溢流阀的设定值最好下面的下一些  才能起到减少震动和噪声的作用

网友:
今天是愚人节  你不会是在愚人吧????

网友:
见过一种在溢流阀的出口加一个手动节流阀,道理和楼上的应该一样,都是加个背压。

网友:
溢流阀的噪声主要是阀口的流体噪声和主阀芯的振动,楼主的结构增加了导阀部位的阻尼,如果是那种对小流量很敏感的结构,则会有较好的效果。此处的原理可以参看路甬祥编写的电液比例控制技术中阻尼的相应章节,也可以参考周文老师翻译的流体阻力系统回路学这本书

网友:
这个结构看着像先导溢流

网友:
贝贝是高手啊!!!!!!!!!!!!

网友:
这图还是头一次看到,在溢流阀的支路加个节流阀就相当于起个阻尼的作用吧!

网友(2011-10-05):
一个小型可调的流量稳定器(其实就是调速阀,只是流量很小而且稳态时候没有流量通过,和常规调速阀有点区别)。调节它可以调节上面主溢流阀的开启时间,避免了高压大流量情况下的突然开启所造成的震动、冲击,所以就防止噪声。在川崎的调压模块就有这样的结构,在高压大流量调压系统算是比较常见。更常见的结构是用阻尼孔,但由于希望系统调压的开启时间不因压力不同而不同,故使用流量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