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载敏感,有个问题想不通---请教

楼主(2009-04-01):
下图是关于负载敏感阀与定量泵的系统
有个问题想不通
在图中用红色圈起来的和方向阀可以组合成一个溢流节流阀系统,就这个系统可以控制阀的流量,保证流量不与负载相关.但在兰色圈起来的也是保证流量与负载无关的作用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用这两种方式来控制流量,不是多余吗?
还是我的分析有问题??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是方向阀吗?? 看起来不像单向阀,有点像过滤器  请提供详细电子图  qianens@qq.com

红色圈圈外边还有一个溢流阀  这可能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网友:
红色部分与换向阀节流阀口构成溢流型调速阀,系统压力跟随负载自动变化,大一个固定值,节能。兰色部分与换向阀节流阀口构成减压型调速阀,速度刚性大。

楼主:
红色部分与换向阀节流阀口构成溢流型调速阀,系统压力跟随负载自动变化,大一个固定值,节能。兰色部分与换向阀节流阀口构成减压型调速阀,速度刚性大。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分析,但是这两个都是保证流量不与负载有关,哪为什么要两个?
使用其中一个系统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认为红色的那部分的作用是:
1)当泵启动并且各个换向阀处于中位机能时,油从此阀流回邮箱,使系统得到一个备用的压力。
2)当一个或多个换向阀动作时,最高的负载压力通过梭阀到此溢流阀,全部或部分的关闭与油箱的连接。

楼主:
我认为红色的那部分的作用是:
1)当泵启动并且各个换向阀处于中位机能时,油从此阀流回邮箱,使系统得到一个备用的压力。
2)当一个或多个换向阀动作时,最高的负载压力通过梭阀到此溢流阀,全部或部分的关闭与油箱 ...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的与我的样本书上说的是一模一样
你用过的是不是也是DANFOSS的?

网友:
不仅只是DANFOSS有吧?

楼主:
123403下图是关于负载敏感阀与定量泵的系统
有个问题想不通
在图中用红色圈起来的和方向阀可以组合成一个溢流节流阀系统,就这个系统可以控制阀的流量,保证流量不与负载相关.但在兰色圈起来的也是保证流量与负载无关 ...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论坛上的有关负载敏感这类问题都没几个人来关心
是这个太简单,还是太难
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还是挺前面的
期待高手的指导,也让我们新手可以接触下高深的液压技术

网友:
五楼讲的有理,红色仅仅是中位泄荷与高压溢流,蓝色的才是阀块的调速部分

网友(2010-05-13):
这个问题应该继续讨论下去。

网友:
左边的是负载敏感阀,右侧是压力补偿器。负载敏感阀保证系统压力比几路的负载中最高的一路高一个弹簧压缩量,右边的压力补偿器保证通过节流口前后的压力差是定值,避免了负载压力对流量的影响。
对于这个图右上角的单向阀和可能是溢流阀的阀的作用不太明白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2010-08-21):
红色的是泵侧模块(用于定量泵系统的开芯泵侧模块)的压力调节阀芯 ,蓝色的是工作模块的压力补偿器。附件是从Sauer Danfoss样本选取的相关资料,供参考。详细资料可以去Sauer 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2010-11-21):
引用 楼主:
你这说的与我的样本书上说的是一模一样
你用过的是不是也是DANFOSS的?

觉得这个说法比较有道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力士乐上说红线上方的那个阀为冲洗阀,
   然后有文章说它的作用是在中位时冲洗阀体 ,工作状态时,由ls压力关闭.

但是我计算了下那个弹簧 压力 约有1.2Mp的力,而泵出口的压力,比ls的压力高约至少1.8甚至更多 ,这样的话,这个阀在多路阀工作时,仍然打开 .是不是这时它仍然起着冲洗阀体的作用,等待高人答疑.

网友:
问题比较难啊  为什么我下载的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部分与换向阀节流阀口构成溢流型调速阀,系统压力跟随负载自动变化,大一个固定值,节能。兰色部分与换 ...

感觉这个说的有道理啊!呵呵!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