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后测硬度用什么设备?

楼主(2009-04-01):
请问大家
测硬度 都用什么设备?
我们单位用的是HR-150硬度计
我有个疑问就是在使用HR-150A打硬度,对零件表面有什么要求,?用什么方式装夹?,怎么放置?对不同形状的零件有什么具体的放置要求?
以上这些很困扰我,我查不到相应的规范和标准。

特请教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
打硬度,零件表面肯定要打磨剖光,以前作硬度试验都是用试块,没用过具体零件。如果要直接用零件试验,估计得自己设计卡具。

楼主:
我们单位 没有随炉试件  都是直接打零件(粗加工后)硬度,现在车间与检验有分歧,打硬度前用车加工出基准面和磨床加工的基准面 打出的硬度不一样

网友:
有此事?那如果材质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加工基准面时除了问题,工艺有漏洞,仔细查查

楼主:
确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还有台阶轴的上下端面 以不同的端面为基准打另一端面也会出现硬度不同的情况,有一种情况超差了,工厂死活不承认,说这种方式不行,只承认用另一端面打出硬度值(也就是合格的那一端面)。所以搞得我们检验很被动,因为没有具体的规范 规定到底哪一种才算标准的!哎!  大家帮忙啊

网友:
这个各有各的说法...就看你自己的能力了...有些工人他不懂和他说了也白说....这是事实..

网友:
调质后测硬度用布氏硬度计,还可以用锤击式布氏硬度计,也可用里式硬度计。

网友:
貌似我们公司调质的零件从来不做测试,也没试块的

网友:
可以直接在工件上打硬度(要求不是特别精确的话),可用布氏硬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