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径向游隙测量方法JB/T3573-2004修订意见---请教

楼主(2009-04-01):
09年JB/T3573-2004将进行修订,并将升级为国家标准,为使该标准更具可操作性,轴承标委会向很多企业发修订意见函。我先抛块砖!希望各位大侠积极参与讨论

楼主:
以下是个人给轴承标委会发的意见,希望各位大侠批评指正
1、针对标准的第5条测量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有少部分企业拥有X093JBX092JB等无负荷测量的检测仪器,该仪器精度较高(基本满足标准的要求),但操作比较复杂,效率较低,适用少量抽检或制作游隙标准件之用,而目前轴承行业普遍使用的轴承径向游隙是X095X093X092等有负荷测量的检测仪器,适合大批量的在线测量,但测量的精度和重复相对较低,难以达到标准1 um的要求,是否可适当降低仪器的要求以便和目前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个人以为X095X093X092等有负荷测量的检测仪器测量精度以及测量重复性满足1.52 um已经相当不错了。建议将标准的第5条测量仪器通用技术条件修改为“径向游隙测量仪应符合JJF 1089- 2002滚动轴承径向游隙测量仪校准规范的要求”,即可实现标准对接,也与仪器实际测量精度基本相符。
2、针对标准第8.3.1 塞尺测量法

对于用塞尺法测量大型和特大型圆柱滚子及调心滚子轴承径向游隙时,按标准要求转动套圈和滚子保持架组件很困难(特别是对调心滚子轴承),而转动时用力的大小对测量结果的影响非常大(用力较大时塞尺产生较大的弹性甚至塑性变形),难以对游隙准确评价。另外,“连续三个滚子上能通过的塞尺片的最大厚度为最大径向游隙测值”是否应该小于“连续三个滚子上不能通过的塞尺片的最小厚度为最小径向游隙测值”,而这与最大径向游隙测值和最小径向游隙测值的表述似乎有点矛盾;“取最大和最小径向游隙测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轴承的径向游隙值”,这样处理是否合理,个人认为依据径向游隙的定义,取连续三个滚子上能通过的塞尺片的最大厚度作为轴承的径向游隙值更为合适。针对以上情况,建议将8.3.1修改为“将轴承立放或平放,并使一侧的内圈滚道、外圈滚道与滚子保持接触,用塞尺沿滚子和滚道圆周间测量,在连续3个滚子上能通过,而在其余滚子上均不能通过的最大塞尺厚度为最大径向游隙测值;在连续3个滚子上不能通过,而在其余滚子上均能通过的最小塞尺厚度为最小径向游隙测值,取间隔120°三个角方向最大径向游隙测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轴承的径向游隙值”,不知妥否?塞尺法确定游隙的原则 见下图。

楼主:
3、针对附录A
由于轴承所规定的径向游隙是无载荷状态下的值,为补偿测量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变形,标准的附录A对测值进行修正,但我认为存在以下不足:
JB/T 3573-2004标准适用于深沟球轴承、调心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滚针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的径向游隙测量,但附录A中仅对内径10~100㎜的深沟球轴承的游隙增加量进行了规定,其余轴承进行有负荷游隙测量时该如何修正?我们认为调心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滚针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在附录A的载荷下进行负荷游隙测量其变形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标准中应该明确指出;对于内径小于10㎜深沟球轴承,最好当然是进行无负荷游隙测量,但是考虑到工作效率和目前行业的实际情况,建议增加内径小于10㎜深沟球轴承游隙有负荷测量时测量载荷和游隙增加量的规定;同样内径大于100㎜的深沟球轴承是否也需增加相关规定(建议延伸至内径150㎜)。

另外我抽取了几个型号的轴承按公式
(有游隙条件下),对变形量进行了验算。结果如下:
轴承型号        钢球数量Z        钢球公称尺寸DW        测量载荷(N)        游隙修正量(um)        备注
625        7        2.38        5        0.75        企业一般用X092进行有负荷测量,测量时轴承仅承受单边载荷。
608        7        3.969        5        0.63
6201        7        5.9531        25        3.32        企业一般用X093、X095等进行有负荷测量,测量时轴承承受上下交替载荷。
6204        8        7.938        50        4.26
6208        9        12        50        3.43
6214        11        16.669        100        4.27
6218        10        22.225        150        5.44
6220        10        25.4        150        5.20
6224        10        30.162        150        4.91
6230        11        35        150        4.39
从验算结果看内径10-50㎜的深沟球轴承计算的游隙修正量,都介于附录A的2组和0组游隙修正量之间;内径50-100㎜的深沟球轴承计算的游隙修正量,都小于附录A任何游隙组游隙修正量,对于内径50-100㎜的深沟球轴承是否有修正量过大的嫌疑?我知道同一型号轴承在同样的载荷下,随着轴承游隙的增大,其变形量也会相应增大,但由于手头资料有限,未能查到有效的游隙与变形量关系的相关资料,故对用                           ,来验证附录A的合理性,

并无把握,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并希望能告知附录A的推算方法,以便学习提高,谢谢!

楼主:
晕,不会搞,图片和表格都不行!还是发个附件的形式吧!

网友:
关于轴承测量载荷与弹性变形量,对于轴承普通测试我个人认为可以按标准,但若测量游隙比对件略有差别,因为要求的测量不确定度有所不同。

网友(2009-06-25):
很好,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理论联系实践,写出来得东西就是好

网友(2009-12-15):
我现在想请教下如何就是检测我装配好后圆锥滚子轴承的轴向油隙
调整的时候是靠锁紧螺母来调整的把

网友:
这个问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确实是有实际的问题存在,X095C的重复性就很不好,打第一下和以后几下的值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