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的制动方式---讨论

楼主(2009-04-01):
我们来讨论下动车的制动方式撒,我抛砖引玉撒。我知道动车是有带动力的车和不带动力的车混编成的,制动好像是靠电磁制动的。

谢谢!

网友:
除了电磁制动,还有什么制动方式?压缩空气?液压?这些适合动车组的要求吗?

网友:
压缩空气应该不行,首先一个气密性就难于解决。液压倒是可以讨论!

网友:
感觉应是用电机直接制动后,发的电回馈到电网,前几天新闻中简单提了一点这个事,好象是配合能量回馈每人百公里能耗6度电。

网友:
感觉应是用电机直接制动后,发的电回馈到电网,前几天新闻中简单提了一点这个事,好象是配合能量回馈每人百公里能耗6度电。
引用 网友A:
[local]1[/local]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也想看看,那位高人解析一下。

网友(2009-05-26):
感觉应是用电机直接制动后,发的电回馈到电网,前几天新闻中简单提了一点这个事,好象是配合能量回馈每人百公里能耗6度电。
引用 网友A:

这种制动的方式可以节约用电。

网友:
这个……
  怎么跟我知道的不一样捏:动车组和非动车组制动是大同小异的,有车轮踏面制动,还有就是跟汽车的结构原理一样的钳盘式的制动,不管哪种,都是气动!
  另外,个人猜测,应该还有类似于汽车上的ABS系统吧!否则车轮抱死的话就麻烦了,不过,气压制动是否不易造成抱死呢???请教高手了!

网友:
各位网友好!
.
电力机车制动有三种:
.
1、电气制动:由低压电控制电磁阀,通过控制气缸抱闸、刹车。
2、变电动机为发电机,向电网送电。如白菜友所说。
3、耗能制动,变电动机为发电机,产生的电能向车载电阻送电,将电能转换成热能消耗掉。
.
我上学时的专业就是电力机车修理。是文革时期的选送中专生。

syw  090614---02.39

网友:
看到大侠们讨论动车组的制动问题。现在共享《动车组牵引与制动_2007p128_彭俊彬》,感兴趣可以看看这本书。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0081&page=1#pid644545

网友(2009-07-27):
目前制动大部分是气动方式,世界上比较有名的是克诺尔。
克诺尔为货车、客车、挂车和车桥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包括压缩空气供应和空气处理系统、制动控制系统、底盘管理系统、气动盘式制动器以及制动起动系统。
但应该还存在辅助和紧急制动,这主要是采用什么方式就不是很清楚了。
气动主要是存在着漏气的问题,同样液压也是存在油源的泄露。
不知机械的制动方式有没有,比如电动方式的制动。就如在其他的领域有气动,液压,还有电动。不知在机车领域有无这种方式???

网友:
我来说明一下:
1、现在制动最厉害的,如楼上所说是kb
2、制动方式:再生制动,空气制动、电阻制动,轻轨车上还有液压制动
3、漏风、漏油的问题大家不用考虑,一般不会,可靠性很高,设计余量很大

最主要的是,紧急制动,当列车分离,立即实施紧急制动

所以请大家放心,中国铁路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还有一些什么磁轨制动,涡流制动什么的,是用的比较少

另外,磁悬浮车上可能存在反接制动,没有具体见过

制动的时候遵循一个原则,先电制动,再空气制动,毕竟空气制动有磨耗,而且刚开始时,初速高等问题……

网友:
楼上的朋友“制动的时候遵循一个原则,先电制动,再空气制动”,是怎么讲?
紧急制动和辅助制动是什么方式呢?

网友:
动车组制动系统有两套,一套是微机控制的直通式电空制动系统,可实现空电联合制动,当列车速度较高时,实施电制动,不足的部分由空气制动补充,在速度低于10km/h时只实施空气制动,制动方式转换均由微机系统控制完成。当司机通过司机台上的制动控制器发出制动指令时,制动电信号首先到达车辆计算机系统,再传入制动控制系统,制动控制系统将根据制动指令、列车速度、车辆载重及电制动投入程度自动调节空气制动力的大小。
另一套制动系统为备用空气制动系统,为自动式空气制动系统,制动指令由列车管传递。备用空气制动系统可由采用自动式空气制动系统的中国既有线机车操纵控制(包括制动与缓解),可满足动车组在救援和回送时要求。

网友:
上一个是CRH3型车的制动

以下为CRH1(BSP)
动车组制动系统有两套,一套是电制动,将牵引电机转换成发电机形式工作,即再生制动;一套是空气制动,将电指令转换成空气指令送入制动缸起制动作用。列车制动优先采用再生制动方式,制动方式转换均由微机系统控制完成。当司机通过司机台上的制动控制器实施制动指令时,制动电信号首先到达车辆计算机系统,再传入制动控制系统。制动控制系统根据列车速度,自动实施空气制动与电制动。

网友(2009-11-07):
现在的动车制动是能耗制动,空气制动都用,空气制动系统采用踏面和轮盘制动,系统具有ABS功能。

网友(2010-03-04):
南车生产的动车组是 盘式制动  。当然也是电子控制的

网友(2010-04-12):
现在应该是空气制动和再生制动相结合,电空结合,以电为主

网友:
楼上的朋友“制动的时候遵循一个原则,先电制动,再空气制动”,是怎么讲?
紧急制动和辅助制动是什么方式呢?
引用 网友B:

就是制动时优先由电制动提供制动力,当制动力不足时再由空气制动提供

网友:
主要还是空气制动,包括250km/h的动车

网友:
动车组的制动:在高速时采用再生能源制动,即电动机变为发电机,发的电能送入电网;当速度降至30公里以下,才采用机械制动,即由液动钳制制动盘。

网友:
另外,动车组的每节车都有动力。

网友(2010-08-15):
谁能给一个权威的答复?

网友:
据我了解,目前国内机车和重卡一样大多用空气制动,制动压力不到0.6MPa左右,这个压力在空气系统里算低压,密封性好解决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高速是用电磁制动和电阻制动,当达到一个临界速度是改为空气制动。

网友(2010-09-22):
压缩空气应该不行,首先一个气密性就难于解决。液压倒是可以讨论!
引用 网友C:

    空气制动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制动方式,怎么会说气密性难以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高速区域电阻制动的效果很明显,但是速度降低到某一数值就几乎没有什么制动力了

网友:
不懂哦。。。慢慢看。。。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学无止尽了

网友(2010-10-29):
德国克诺尔的技术,不信可以查一查,90%的市场占有

网友:
应该先是可再生制动 就是发动机变发电机发电回馈电网 到速度降到一定范围内 采用电磁气动制动

网友(2011-01-11):
动车制动一般是2种:
1、电控直通的空气制动。即直通空气制动利用电子控制办法进行制动控制,因为有装有防滑阀,不存在抱死问题。这个动车、拖车上都有。
2、动力制动。即再生制动或者电阻制动,利用电机发电功能实现的,这个显然只有动车才有。
这两个制动是同时应用于制动系统,有一定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