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实时记录进程)轮式装载机工作装置液压系统设计

楼主(2009-04-01):
题目参数出来一周了,只借了两本书,其余无进展。
我会实时记录设计过程,希望有高手能指点遇到的问题。

题目要求:

原始参数        参数(单位)
项目        50
额定载荷        5000 kg
提升时间        < 6 s
三项和时间        < 1
最大牵引力        145 KN
铰接角度        35 度
最大转弯半径        < 6400 mm
爬坡能力        28 度
轴距        3300 mm
轮距        2200 mm
速度:  1档前后    11.5/16.5 km/h
       2档前后       37  km/h
额定功率/转速        162/2200 kw/r/min
铲斗
铲斗容量        3.0  mmm
卸载高度        3090 mm
卸载距离        1130 mm
最大掘起力        170 KN
整机质量        18 t
长X宽X高        8110X3000X3460 mm

设计内容:
1、        方案设计、论证
2、        设计计算
3、        工作装置示意图
4、        系统图
5、        零件图
6、        外文资料翻译

楼主(2009-05-08):
装载机主要用来装卸成堆散料,也能进行轻度地铲掘工作,以及平地、起重和牵引等多种作业。由于装载机是在露天情况下工作,因而对系统有如下地要求:

1. 工作性能好,应保证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工作平稳性。

2. 寿命长、可靠性高。

3. 操纵性能好。

4. 便于维修和保养。

图示是ZL50铰接式轮胎装载机的外观图,它的举重量为5吨。装载机的基本动作是:将铲斗插入物料,向后翻转铲斗,保持载荷,提升物料到一定高度,将物料运输到卸荷地点、卸料, 然后回到装料处, 如此循环作业。

图中为ZL50装载机的液压系统图。它以6135Q型柴油机为动力驱动三个液压泵,并组成工作装置回路和转向回路,而这两个回路又通过辅助泵和流量转换阀 联系起来。

1. 动臂液压缸工作回路。

动臂液压缸的进油路由工作液压泵和辅助液压泵供油。流量总和最大可达320升/分。分配阀采用传并联油路的多种阀,其中控制动臂的阀为四位阀。当四位阀处于图示中位时,液压缸锁紧而液压泵卸荷。此外,还能实现空斗迅速下降,甚至在发动机熄火的情况下也能将下铲斗。回路工作压力由分配阀中的安全溢流阀调定为150公斤/厘米2。

2. 转斗液压缸工作回路。 装载机在铲取物料时一般要求先转斗后提升动臂,所以转斗液压缸与动臂液压缸采用串并联油路连接,并将控制转斗压缸的三位阀放置在动臂液压缸的四位阀之前,以保证转斗液压缸能优先动作。 在转斗液压缸的小腔油路中尚设有双作用安全阀。它的作用是在动臂升降过程中,转斗的连杆机构由于动作不相协调而受到某种程度的干涉,双作用安全阀可起到缓冲补油作用。

3. 自动限位装置 在工作装置和分流阀上装有自动复位装置,以实现工作中铲斗自动放平,动臂提升自动限位动作。在动臂后铰点和转斗液压缸处装有自动复位行程开关,当行程开关脱开触点,电磁阀断电而复位,关闭进气通道,阀体内的压缩空气从放气孔排出。

网友(2010-04-23):
怎么没有下文了?lz你作玩没有啊?

网友:
楼主加油啊,我们在等你的下文

网友(2010-09-12):
关注,希望专家给具体说点

网友(2010-11-11):
关注,有没有小型装载机液压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