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天线贴装,怎么满足客户的无理要?

楼主(2009-04-02):
最近我们公司有个产品的fpc天线贴装有贴偏问题。
客户要求贴装后fpc上的pad点相对产品基准偏差在正负0.2以内
可是fpc来料pad点相对fpc周边轮廓位置变动最大都有0.19
而且pad点又不能定位
怎么满足客户的无理要求啊,请大侠们支招!

网友:
用vision 定位贴装:先用vision抓取pad点图像,计算修正相对产品的位置。
然后机械手抓取fpc,修正计算得到的偏差,最后贴装到位。

网友:
楼主,楼上和我,是同行啊,不知道在哪高就啊?
看来楼主用的是进度比较差的方法,靠FPC的外框定位,这种一般来料就有0.25的公差左右
要达到较高的装配精度,一般有两种方法,都是用的PAD,因为PAD的精度有0.05,而且装配图上的尺寸公差都是与PAD有关。
1.要求客户在不影响天线的情况下,加两处PAD,PAD中间开定位孔用于定位
2.就是用楼上说的用vision的方法了,不过这种设备成本比较高,精度最高可以达到0.15左右。

楼主:
呵呵,我在北京富士康
凤凰说的那种我们这也有是其他部门自己开发的,而且也装调了好久。
那种成本也高啊
笑剑说的倒是没见过,不过我们部门只是开发设备的不是主导所以加pad的方法只能是建议
而且也会增加成本
而且我见过其他产品的供货商(天线组件贴装好供货)没有多余pad贴的也挺好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不定就是用的凤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