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丝锥到底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4-02):
最近看到一份标准号为JB/T  8824.2-1998的统一螺纹丝锥标准,上面介绍有磨制丝锥和切制(削)丝锥的尺寸要求,我想问下这两种丝锥到底有什么不同,主要是用于攻什么类型的工件的,请大家具体谈谈。

网友:
还是看你要攻粗牙还是细牙.

网友:
貌似听说过挤压式丝锥和切削式丝锥。挤压式丝锥加工没有切屑,纯粹靠丝锥在工件上挤出螺纹的。但是只用来加工一些钢板之类的工件,另外预孔有要求,例如同样的M3螺纹,切削丝攻预孔是2.5,挤压式是2.75。切削式就是利用切削刃加工出螺纹的。基本上可以普遍运用。

网友(2009-06-17):
学习. L. `" y; m# L( s
谢谢了

网友:
转帖,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