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大宇斗山机台故障---请教

楼主(2009-04-02):
昨晚上班FANUC 0i大宇斗山机台刚开始生产得还好好的
工程师换了一治具后运行程式Y和Z轴都正常,一到了X轴的程式的时候就往相反的方向跑,超程报警
哪里都没有动啊

网友:
检查系统里的X轴内部设置参数。

网友:
应该是镜像开关打开了。

楼主:
断电重启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估计你那机床的镜向是用按钮控制的,断电重起后等于都复位了,就象要重开液压等等一样。
仔细看说明书,把每个按键的功能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