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斯发动机是否有二次启动保护功能---请教

楼主(2009-04-02):
大家好,高空车上最近老烧启动马达。检查电路没有问题。换上新的马达后能正常工作一个星期左右。厂家说是长时间启动造成大电流烧坏的。因为系统没有将启动马达进行保护,就是发动机启动后无法再启动马达。但是谁没事长时间按启动不放啊,一般工人就按个几秒钟就会放手的,一般超过十秒钟无法启动工人都会报告说发动机坏了。
不知发动机是否应该有个保护功能,在发动机启动后不让二次启动。不知康明斯发动机是否有这个功能?

网友:
电控发动机有此功能。但需要用软件启用功能,并自己添加硬件。

机械发动机就算了吧,还不够费劲。

检查一下起动开关。起动后松手了,可是开关还连着,国产开关的电器开关这种问题不少

楼主:
开关,电路都检查过的,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所知的康明斯的车用电控发动机都有此功能。

非道路用的(QS)不知道

网友:
如果有开关故障,也是间歇性的,检查很难检查出来,要赶得很巧才行。2002年左右,英格索兰的空压机这种事出得特别多。

同一台车多次出事,还是换个开关、继电器试试,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