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球外径怎么检测?就是球心到端面的距离

楼主(2009-04-02):
请问半球外径怎么检测?就是球心到端面的距离。
谢谢!

网友:
怎吗没有人啊 高手们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笨法,用橡胶泥扣在半球上,形成模具,然后用卡尺测量;
精度高的,用激光测量。

网友:
测量机和普通的量仪检具都可以的

网友:
先测出半球的高度再减去直径的一半就是中心到端面的距离。如果半球大就要做一个表架,将百分表固定在表架上,用杆式千分尺效准零位再测半球高度。如果是内球面,在端面放一平尺用杆式千分尺直接测出内球面高度。

网友:
先测出半球的高度再减去直径的一半就是中心到端面的距离。如果半球大就要做一个表架,将百分表固定在表架上,用杆式千分尺效准零位再测半球高度。如果是内球面,在端面放一平尺用杆式千分尺直接测出内球面高度。
引用 网友A:

最经济简单的测量!
较昂贵的还有就是用万能工具显微镜、轮廓仪或三座标。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补充一点球轮廓度0.005,粗糙度Ra0.8,球心到端面距离+-/0.02

加工过程中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因为加工时候要调整机床用

万能工具显微镜、轮廓仪或三座标等都有,但是还是专用的检测工具好点,操作工人用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

补充一点球轮廓度0.005,粗糙度Ra0.8,球心到端面距离+-/0.02

加工过程中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因为加工时候要调整机床用

万能工具显微镜、轮廓仪或三座标等都有,但是还是专用的检测工具好点,操作 ...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机床,一般的球面车床很难达到你要求的精度。

楼主:
机床呢现在还暂定,我也正在找

网友:
那就做个专用检具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