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传来的AUTOCAD图纸中的文字乱码怎么办?

楼主(2009-04-02):
请问各位大虾,有时客户传来的AUTOCAD图纸中的文字乱码怎么办?

网友:
变换使用几种字体打开试试

网友:
可能有专用字库,叫他发送过来即可。这样的话资料可以保密的

网友:
我也 想知道 怎么打开呢。因为我 也经常遇见这样 的 事情。

网友:
有时候Gbcbig那个字库好像能通用,不妨试试!

网友:
多试几种字体,是在不行就下一个字体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上各位兄弟!我发现图纸上的文字字体都是作者自已定义的名字,如163,220等,不知怎样才能知道他的字体?

网友:
不知道 打开CAD 有没有一个对话框 让选择字体呢?

网友:
看看这个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不错,很实用。谢谢啦!

网友:
还行,值勤得一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是版本高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谢谢你了,很实用

网友:
在网上下几个CAD字库,最好有通用的

网友(2009-05-04):
我有个方法:选定乱码的格式在你的字库中添加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上各位兄弟!我发现图纸上的文字字体都是作者自已定义的名字,如163,220等,不知怎样才能知道他的字体?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自己定义名字的。
打开文字格式,选择不同字体试试。

网友:
打开时,在对话框选Gbcbig字体

网友:
多选几次打开字体的格式,总有一种会是你想要的

网友:
闲时备着急时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个好东西

网友(2009-06-04):
这个问题很烦人的,学习了。

网友:
也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刚打开的时候多试试几种字体也许有用。

网友:
字体格式不对,这可能是在原先的图纸上就出现了,版本不同时也会有这种现象,还有就是不同的画图软件之间也有差异

网友:
9#,谢谢你的文件,真的很有用。

网友(2009-10-29):
可以用Gbcbig字库试试,我们公司也有自己特有的字库,每次把图纸发给别人时,都会加上Gbcbig字库的,并会提示对方如遇到找不到字体的情况,就选用Gbcbig字体,一般重复1到3次就可以打开了。因为字库是公司买来的,所以一般不会没对方的。

网友:
如果文件已经打开并保存修改了,象这样的CAD文件的乱码是不是只有自己重新输入了,有没有高手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0-01-29):
10#都说好用我也下来看看!

楼主:
重温一下9#楼的方法,又有收益。谢谢!

网友(2010-03-07):
新手,正在学习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客户将cad字和图纸一起发给你啊,我们给客户图纸就是一起将字体带上的啊

网友(2010-04-07):
9#发的怎么不能看,着急

网友:
看下 谢谢咯 呵呵~应该用得到

网友:
感谢九楼的哥们......

网友:
你大爷的怎么老是扣我威望呢

网友:
先把文字使用打散工具打散,或者使用特殊编辑工具,还有就是上面大侠的办法了

网友(2010-05-27):
九楼朋友,我没威望,看不到哎!

网友:
果然高手多多  选用 gbcbig 可以的  我刚遇到这问题

网友(2011-12-06):
很不错,很实用。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