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2008模具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04-02):
我刚自学sw2008 前几天遇到了一个模具设计的问题 这几天一直没有弄明白 先麻烦各位兄弟姊妹给我答疑解惑

楼主:
下面数字的顺序 就是教程的顺序 有重复的

楼主:
我就是在上面的拔模后 想比例缩放的时候 选择要缩放比例的实体或曲面或图形实体的时候 我根本在FeatureManager设计树中找不到实体(1)的文件夹 我的拔模在设计树的最下方独立存在 (等会设计树贴图上)在腰缩放比例的实体或曲面或图形实体框中选择不上 所以无法比例缩放 更无法继续下去 麻烦诸位了

楼主:
FeatureManager设计树 拔模 在最下方独立存在

楼主:
还有怎么插入一个实体文件夹或者曲面文件夹 要在什么情况下插入这两种文件夹?

网友:
我用的是06版的。你的文件我打不开

楼主:
不管怎样 还是谢谢  怎么没有人过来帮我啊  难过中..............

网友:
按06版来说,实体文件夹(和曲面等文件夹)都不是插入的,而是“自动”生成的。对比附图1、2、3。另外,实体文件夹(或曲面文件夹等)里有几个文件,取决于未合并的实体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