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密封方式

楼主(2009-04-02):
在不锈钢管跟铜管之间使用什么样的密封方式,可以达到密封效果,使压力溶液只通过铜管,且在外力作用下,铜管可以轻松的在不锈钢管内移动

网友:
填料的吧,结构简单,成本低

要是位移不大可以借用金属波纹管把铜管和不锈钢管连成个密封腔体,且可以滑动。

楼主:
位移400mm,铜管就是点火花加工用的电极,损耗后就要向下移动,损耗快完时,就要更换,更换很简单,直接抽掉,换上新的插进去就行了,搞不懂是怎么密封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9-05-03):
用O型圈应该也可以吧。在不不锈钢管内做一个O型圈的槽,这样的话很方便的。

网友:
用O形圈就可以解决

网友(2009-06-13):
O型圈可满足

网友:
V型圈也可以

网友:
用O型圈嘛,结构简单,成本比使用密封件要低的多

网友(2009-12-16):
恩 O型圈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