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麻花钻和铣刀---请教

楼主(2009-04-02):
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大虾,

磨麻花钻,  在打硬料和软料的时候,钻头应该磨成尖底还是平底?
铣刀的磨法,是磨铣刀的底部,两边的刃该怎样磨的?   还有数空铣床也就是加工中心的手工编程学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学电脑编程了?  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它们怎样刃磨  要靠你在实践中慢慢摸索经验拉    你要明白刀在车削中是怎样工作的  然后去有针对性的刃磨                     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问题最好分别提出,比如磨钻和铣刀,和学数控不是一回事,可以分别提出。

网友:
铣刀 一般 不是人工 磨的

网友:
先了解麻花钻的角度和工作原理,再看看别人是怎么磨的,最主要的是自己多练,练手感,用了以后自己总结经验

网友:
手工编程和电脑编程其实没有先后的问题,他们是相辅相成的,问题是你之前对产品的工艺,切削参数是否了解,因为学会很容易,但要好用不容易;

楼主:
恩,楼上的大虾,可以进一步赐教吗?我的QQ240807757.谢谢

网友:
铣刀我知道怎么磨.用外圆磨床.调好你要的角度就可以

网友:
你知道什么是群钻的磨法吗?钻软料和薄板就可以用群钻的磨法.硬的材料就是一般的磨法.还有磨2个圆弧的那是钻偏心的磨法

楼主:
不知道.还望多多指教. 10# sunquanl

网友(2009-11-08):
学点电脑编程,对手工编程没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