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了七、八个都报废了,好郁闷呀!

楼主(2009-04-02):
今天用数控车加工一个活,材料是一胜百718H的,硬度大概HB330-380之间,车了七、八个都报废了,请各位大虾帮帮看看,还有救吗?
我用的广州数控GSK980-TA,很原始的数控车啦,机加车刀,三菱三角合金刀片,光刀时参数:S1400、F30,进刀量0.3MM,可车出来表面像狗啃一样,我都快崩溃啦!

网友:
转速太快了吧,降到1000一下试试

网友:
走刀量也太快了吧?

网友:
一夹一项做的吗?

网友:
可以用手功把刀块手磨一下  让它更尖一些。更锋利一些
  最后留量0.1精光。
   看你那轴的  感觉不粗啊,  转数可以再快一点, S1700  F20  试试看,

网友:
肯定是切削参数选择不对
刀尖钝化或切屑擦花的哈

网友:
进给太快,选择合适的余量,0.1MM/转就可以了.

网友:
下次有问题先找块废料就车一刀外圆,能车到尺寸和光洁度满意你再下手,像你这样动辄就拿七八个这么贵的材料上去试刀,在我这里要严厉警告+大额罚款.

1# 模具机加工

网友:
上面那几位就别瞎吹了,这是震动引起的,楼主的机床震动太大了.改个装夹工艺就行了.

8# 追风传说

网友:
看不懂,我也刚学没多久,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上去,有点扛刀

网友:
路过看看,这个专业很偏

网友:
你的刀片前角选择有问题,估计使用的负前角的吧,换正前角的试试。

网友:
九楼不要说别人瞎吹啊

 是因为材质的特性发生的, 和机床无太关系。

网友:
昏啊,这都能和机床没关系。
14# 半片叶

网友:
我基本上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因为经常加工新品,\
楼上建议都不错,振动是主要原因.还有车刀好象有挤压的现象,考虑换个刀试下
供参考
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
刀不够锋利吧...工件刚性也不好~

网友:
我有的时候加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想想还真有可能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
这是预硬料,刀要好,还要精光一刀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和“很原始的数控车”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
建议楼主转速降到1000以下,走刀量也降一半,再加点儿切屑液试试。

网友:
S1400、F30,进刀量0.3MM,这个切削参数已经很无知了。每刀进给0.02以车代磨都没试过走这么慢的,进刀0.4就更加离谱,钢件刀片R一般最小的也是0.4,进刀低于0.4的属于基本性常识错误,开车床连这都不懂就太不应该。

其实这个问题和“很原始的数控车”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
建议楼主转速降到1000以下,走刀量也降一半,再加点儿切屑液试试。
引用 网友A:

网友:
对 碰上难加工的材料,不能用原来的刀片降低车削参数来应付,而应该用合适的刀具才是关键。 21# 追风传说

网友B:
我没看出这个工件有什么震动的痕迹。只不过是粘刀罢了。可能是图片我没放大,没看仔细

就算有震动  也和机床没关系啊~!
 15号的意思是 换个好的车床,用同一把刀 同样的进给 转数就好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情,让楼主用同样的刀具,同样的切削参数,进给深度改成1MM,同样的材料,夹在卡盘里面只伸出50MM车一刀外圆看看是不是还会这样子就行了。

我没看出这个工件有什么震动的痕迹。只不过是粘刀罢了。可能是图片我没放大,没看仔细

就算有震动  也和机床没关系啊~!
15号的意思是 换个好的车床,用同一把刀 同样的进给 转数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网友:
以前车一个40Cr的细长轴时也出现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
楼主,加工时是不是车车出的铁丝缠在工件上,越缠越厉害? 我看那个狗啃倒像是被这个铁丝硬挤成这样的。
我们车40Cr的参数是:转速1000,背吃刀量1mm,进给150mm/分(后来加到200也可以,彷佛更好点),一夹一顶,车刀用的是普通的W1焊接车刀。数控是跟楼主一样的系统,型号是cjk0620。做这个主要是刀槽开得好,要让铁丝不缠工件,一条卷丝全部往外跑,这点我倒不会,反正我们的工人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仅供参考、。

网友:
24楼,那你说的也和机床无关啊,只是装夹的问题啊,

可是那个工件  只是最前面是很细很长的 后面的相对是粗的,就是按你说的 第一次只留出前端细的部长的长度
按他原来的切削数据来进行车削,怕是也是那样的。   并且这个工件两次装夹我看不出来和一次装夹有什么明显优势。

网友:
转速太慢 了  应该再快点

网友:
是不是刀的前角太小?看上去,像是积屑瘤起的坏作用。

网友:
仔细观察留心学习!

网友:
刀的后角高是不是?
后角挤的